A9充电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9-01-31):
A9充电器充不进去电,左上角显示温度,无法充电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朋友吗?

楼主:
左上角显示温度,无法充电

网友:
这是过热保护了吧,上电就这样检查下温控

网友:
别自己折腾返厂修

网友:
还有温度,我怎么没有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复,我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