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12摇杆总成,电位器,跟17款天7有进步吗

楼主(2019-01-31):
考虑入et12,这张图是天7的,我看et12的图,摇杆总成,电位器跟天7的一样。
想知道et12的摇杆总成,电位器,用的技术是否一样

网友:
我这边有人去年买的ET07一直没什么问题

网友:
alps电位器,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A:
楼主你的天7摇杆就是图片里的这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天7摇杆就是图片里的这种吗

是的

网友A:
说说给你的建议和我的看到的,买天地飞的话得从天九起步,去年开春我这有人买了ET07一直稳定,后来机主想拆开看看里面,我看到摇杆座做的精细没有虚位,电位器小日本ALPS的,有个模友看了配套接收外壳说做工不错,ET07和ET12是一个系列,也都是FHSS扩频,天九好像都是DSSS扩频。做个猜想,ET07是先出的机型,如果这个系统不稳定天地飞不会再出ET12,供你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给你的建议和我的看到的,买天地飞的话得从天九起步,去年开春我这有人买了ET07一直稳定,后来机主想 ...

谢谢,我的第一个天7用了几年,第二个天7用1年,有2个通道回中就不准了。不知道稍等一会,et12会有支持的老接收机的版本发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第一个天7用了几年,第二个天7用1年,有2个通道回中就不准了。不知道稍等一会,et12会有支持的 ...

不可能会有的,除非加高频头,新旧遥控用的频射模块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第一个天7用了几年,第二个天7用1年,有2个通道回中就不准了。不知道稍等一会,et12会有支持的 ...

PCB和外壳设计已经定型不会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B和外壳设计已经定型不会有了

您好,本人萌新。我想请问下,et12飞穿越合适吗?可以连模拟器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本人萌新。我想请问下,et12飞穿越合适吗?可以连模拟器吗?谢谢😜

当然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本人萌新。我想请问下,et12飞穿越合适吗?可以连模拟器吗?谢谢😜

穿越机挑遥控器不清楚,相信就买,不信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

不客气

网友:
天七的电位器质量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