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定翼油箱的小问题

楼主(2019-01-31):
问一下,一般固定翼油箱只有一条油管接发动机,那么当飞机俯冲的时候,油都流到瓶盖那里,那根管子还怎么能吸到油?

网友:
你忘记装重锤了

网友:
不玩油机!但是感觉俯冲的时候不是有重锤么?而且油管里面也会有油!短暂的断油应该没事吧!

网友:
虽然我没见过油箱的具体结构,但是觉得小朋友的奶瓶不错。

网友:
油管是软的,瓶子里那端头上有个重锤,怎么晃动都能吸到油的

网友:
化油器能存储几十秒的油,即便供油完全断开也不会立马熄火,顶多咳嗽一下

网友A:
一;油管接重锤(油箱内的油管用薄壁油管)
二;飞机俯冲时因惯性,油不会冲到油箱前端,而是留在油箱后端。

网友:
这种油箱设计是有问题的。

网友:
高中物理没学好,哈哈哈!

网友:
你搞一瓶矿泉水,把瓶盖打开,然后瓶嘴向下,把瓶子自由落体下去,看看下落过程中水会不会流出来,哈哈哈!

网友:
油不跟着你飞机俯冲啊,搞半瓶可乐看看,你抡起来朝下的时候,可乐在瓶子哪里?
重锤不是用来弯曲吸前部的油的

网友:
说重锤用来弯曲吸前部油的你们亲自看到是这样的吗?

说什么俯冲的、自由落体的,你们觉得真向你们想的这么理想吗?飞机俯冲就等于自由落体吗?气球和铅球一起自由落体一样吗?不要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B:
高论不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油箱吸油管装重锤,但是不能弯折,重锤永远在油箱底部;2.关于俯冲时油箱内燃油的位置问题,讨论了一百年了,不如思考下或者实验下,记得论坛有人做过实验。只陈述一个事实:所有汽油机油箱内用硬管甚至铜管(保证大机动油管不弯折),从未因为吸不上油熄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论不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油箱吸油管装重锤,但是不能弯折,重锤永远在油箱底部;2.关于俯冲 ...

赞成你的说法,我刚玩的时候也是认为飞机俯冲的时候重锤必须要到油箱前端,要不然吸不上油,因此选择软管接重锤,结果重锤跑前端回不来了反而吸不上油炸鸡!

网友:
油箱设计已是成熟技术,不要去担心吸不到油,只要把飞机飞好就行。

网友:
油管不能弯到前面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油管接重锤(油箱内的油管用薄壁油管)
二;飞机俯冲时因惯性,油不会冲到油箱前端,而是留在油箱后端 ...

重锤是不能弯到前面去的,飞机俯冲的惯性不足以让燃油留在油箱的后端,这都是有实践论证的。

网友:
多看看高手飞3D的视频,有时垂直下降,还不断滚转都没见熄火,用的就是楼主那种油箱

网友:
我之前也为这个问题困惑过,请教了玩几十年的油机高手才明白,油管不能弯折的,所以油箱内的油管一定要用硬管,就怕弯折后回不到原位吸不到油才会熄火,飞机垂直俯冲时油管是吸不到油的,但不会熄火,化油器有油池能保证几十秒不熄火,何况连接化油器的油管还有余油呢,几十秒不熄时间够用了,你想一下,飞机垂直俯冲能俯冲多少秒,敢俯冲超过十秒吗

网友:
采用甲醇机排气管的增压方式不管什么飞行姿态都不会断油。已在汽油机上试过可行。(增压管上可加一虑嘴)

网友:
这么多人帮你解答了,你应该明白了吧,你还可以把双引擎正反桨的问题,发出来,看看解答

网友(2021-07-15):
引用 网友B:
高论不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油箱吸油管装重锤,但是不能弯折,重锤永远在油箱底部;2.关于俯冲 ...

甲醇也适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