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睿思凯X9D混控难题,求解答。

楼主(2019-01-31):
固定翼甲醇飞机,需要一个复杂的混控功能,我估计openTX系统能搞定。

就是说,目前已经抛弃传统的外接电池点火器了,直接用一个变压器接热火头点火,这个点火器对应第五通道,用一个三段拨杆控制,
1.不加热;2:低压温热火头;3.高电压加热火头。

那么问题来了,需求是这样的:
1、怠速的时候,例如油门量在10以下的时候,需要温热,保证怠速稳定。
超过10的油门,直接不加热火头。
2、熄火开关和五通道这个点火通道混控,熄火开关用延时控制,先切断第五通道,让火头凉掉。再隔2秒切断风门。也就是说要一个非常缓慢的关闭风门的动作。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猛然关闭风门之后,发动机富油。这在倒置发动机的飞机上,富油现象很明显。
而且这样做,有利于让螺旋桨停止位水平。

那么设置高手,请问这些混控要怎么设置?

网友:
买一个 自己试试 不就行了!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
可以做到。怎么设置得你自己研究了

网友A:
14sg,OS55,就设置了个大小舵,和熄火开关。外接火头,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g,OS55,就设置了个大小舵,和熄火开关。外接火头,很稳定

您的要求不高

我得要求高,我要求不但要稳定,还要省电。还要倒装发动机不许富油。
还要熄火之后自动断电

网友B:
经过摸索和整夜研究,做个了模型文件  应该达到你的要求了  教程和视频 你留个邮箱 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过摸索和整夜研究,做个了模型文件  应该达到你的要求了  教程和视频 你留个邮箱 发你

谢谢前辈,已经PM

网友C:
这种设置对opentx来说很简单。但你的描述不太清楚。比如油门低于10%但三段开关在高位,应该是低压还是高压?先后次序没有说清楚。

我按照我的想法设定了一个操作逻辑,供参考。
采用一个回弹倒计时开关来点火,另一个单独的开关控制熄火与非熄火。
具体操作方式如下:

1、当熄火开关激活时,油门舵机位置锁定,且火头熄灭。
2、关闭熄火开关后,油门舵机由摇杆控制,且火头熄灭,目的是未启动引擎时火头不进行不必要的加热。
3、按压点火开关,在若干秒倒计时中,油门舵机置于预定位置,且火头高压,此时可发动引擎。
4、倒计时结束后火头由油门摇杆位置控制,0-10%时低压,大于10%时关闭,油门舵机由摇杆控制。
5、激活熄火开关,油门舵机位置延迟2秒锁定,且火头熄灭。
初始上电的时候熄火开关不论开与闭都不会点火,只有在按压过点火开关后火头才会激活,并在点火完成后根据油门量控制火头状态。再次激活熄火开关后火头则恢复初始状态。

下面是具体设置方法: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8625&fromuid=13932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置对opentx来说很简单。但你的描述不太清楚。比如油门低于10%但三段开关在高位,应该是低压还是高压 ...

请问一下,x9d,飞电固定翼,怎么设置一个开关油门锁,打开开关油门摇杆不起作用,以前飞直机用t8fg都会设置油门锁,现在固定翼用x9d不会设置了,有空的时候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2020-03-26):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x9d,飞电固定翼,怎么设置一个开关油门锁,打开开关油门摇杆不起作用,以前飞直机用t8fg都会 ...

油门开关设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