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8SZ问题

楼主(2019-01-31):
各位大侠,我的T18SZ买来半年了。没太用,最近老开不了机,把电池拔插一下又可以开机,关机后,过一会就又开不了,这是啥情况啊 ?有人遇见过吗?如何处理?谢谢各位了

网友:
接触不好?

网友:
电池问题?

网友:
通电状态最好不要拔电池,可能有硬件损坏,明天中午打个电话问一下双叶维修部吧大概9点上班午休下午5点收工

网友:
换块主板要700多,主芯片没坏修一下电源电路就ok

网友:
升级一下固件看看

网友:
可能接触不好吧

网友:
充電器插上開電測試看看

网友A:
电池充满电的情况下会这样?有没有其他的电池换一下试试。注意不要使用2S锂聚合物电池,18SZ的是锂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充满电的情况下会这样?有没有其他的电池换一下试试。注意不要使用2S锂聚合物电池,18SZ的是锂铁的。

原机带的,锂铁电池,充满电的,

楼主:
接触没问题

网友B(2019-03-16):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昨天也碰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昨天也碰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解决了,给电池充满电

网友(2019-05-18):
您好,楼主加个联系方式有个15hz需要请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