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鹰眼6s,有用过的朋友吗

楼主(2019-01-31):
接了av线以后,图传能看到av画面,也显示正在拍摄,但是每次结束拍摄以后,内存卡没有视频文件,没保存下来,是为什么,难道接了av线就不保存了吗

网友:
应该每次拍摄需要按一下开始的开关吧?我的小蚁就是这样

网友A:
用过6S,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是不是停止录像的时候你没有按OK键保存?录像的时候好像有个红点在闪,按OK键停止录像后就不闪了,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建议咨询厂家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6S,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是不是停止录像的时候你没有按OK键保存?录像的时候好像有个红点在闪,按OK键 ...

好的,嗯了终止,也闪烁了

网友:
接了AV线也是一样,按照正常的操作步骤来启动录像或者拍照,录像再按一下是停止。录像过程中,AV屏幕上会有一个大红点在摄像机图标旁边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