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T12遥控器设置

楼主(2019-01-31):
原来在用天地飞7飞PIX四轴,现在入了个天地飞ET12不会设置了,请会的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楼主飞控盒子是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飞控盒子是怎么弄的?

糕点盒子

网友B:
可以从天地飞官网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天地飞官网看说明书

说明书是看了,可能是没理解透,顺便请教一下,换新遥控器飞控必须从头开始设置,还是从校准遥控器和飞行模式、失控保护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有四轴模式啊,教程去看看16sz的也可以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四轴模式啊,教程去看看16sz的也可以大同小异

有四轴模式,设置后按解锁开关,电机就能连续快速嘀嘀嘀嘀响,换回原来的遥控,设置一下飞行模式又正常了,就是ET12不会搞,

网友:
你看看通道反向了没,futaba都是油门默认反的

网友D:
需不需要设置姿态,如果需要最好是看一下调参软件,不需要的话就看一下要1235的通道正反,新系列的与老系列的通道对比是反向

网友E:
有一个简便的方法:

你可以把天7拆了,把12通道这个外壳,扣上去。

就完事了。也就不用钻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是看了,可能是没理解透,顺便请教一下,换新遥控器飞控必须从头开始设置,还是从校准遥控器和飞行 ...

抱歉,我飞固定翼的,没有用飞控,不知道耶

楼主:
碳纤维折叠H410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不需要设置姿态,如果需要最好是看一下调参软件,不需要的话就看一下要1235的通道正反,新系列的与老系列 ...

通道应该没错,可能是自稳模式没在中立点,有空再试试。

网友:
设置好了吗?

楼主:
没有的,四轴还是用老遥控,ET12飞固定翼,你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F(2019-03-09):
设置里有四轴机选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简便的方法:

你可以把天7拆了,把12通道这个外壳,扣上去。

遥控器机身大小又有区别,怎么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置里有四轴机选项的啊

是用四轴机型设置的,搞得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