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模友推荐一款飞翼

楼主(2019-01-31):
最近迷上了飞翼,请各位模友帮忙推荐一款好飞的飞翼,翼展1米以内,电池用3S2200以下,价格200以内,打算以后上FPV玩追逐,谢谢拉~~

网友:
z-84不二之选

网友:
AR也可看看。。虽然空机贵一些,肚子大

网友A:
Z84,C1,自由者。AR贵一点。

网友:
z84,用3s1500毫安电池飞

网友:
Z84好飞好飞

楼主:
感觉Z84的翼展小了点,那个自由者和C1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Z84,C1,自由者。AR贵一点。

Z84翼展有点小,  C1和自由者,它俩哪个好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Z84翼展有点小,  C1和自由者,它俩哪个好飞?

自由者滑翔能力更强,飞行更稳,失速点低,肚子更大,价格低廉。以上优点也就是缺点:副翼窄小,动作肉;机翼加强碳管短,机翼薄,撑不起暴力飞;电机座是粘死的,不能更换电机。舵机臂在机翼下面,降落分分钟扯断舵臂舵角或者走位(可以自行改到机翼上面)。

C1的优缺点是反过来。

刚开始玩FPV还是选择自由者。进阶的话C1更爽。
目视飞选C1。

网友:
自己下料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由者滑翔能力更强,飞行更稳,失速点低,肚子更大,价格低廉。以上优点也就是缺点:副翼窄小,动作肉 ...

谢谢老铁科普

网友:
客气客气!
我也是新手,喜欢玩飞翼,以上是自己的体会。

网友(2019-08-22):
自由者 舱内装设备更爽

网友:
为什么不做个ft mini arrow玩呐?

网友B:
从性价比的角度 c1最优 最重要的原因是可以买到厂家便宜配件 摔坏了可以换 其他几个 包括z84 买不到配件 坏了就换整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性价比的角度 c1最优 最重要的原因是可以买到厂家便宜配件 摔坏了可以换 其他几个 包括z84 买不到配件 坏 ...

84,c1一个厂家,84现在空机128,怕啥

网友(2020-01-02):
18楼意见多好啊,FT Mighty Mini Arrow,便宜,耐炸,好飞又灵活,3S850mah十来分钟暴力飞行。
而且这机我从来就没失速过,关油门能一直滑翔,这点对FPV尤其重要。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6314

网友:
飞鲨吧,其实玩玩模拟器根本就摔不坏,舵量一定要按说明来,一点点加大

网友C:
1.5米,起飞重量700克,翼面积41平方分米,要的话给你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米,起飞重量700克,翼面积41平方分米,要的话给你图纸

我也想要图纸能分享一下不 谢谢 3048614423企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