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R50油动直升机

楼主(2019-01-31):
收了一架雷虎R50直升机 老式90度机械盘 机械混控  非常喜欢这样的机械机构
收到的东西

进行拆解   R50侧板是塑料的 通过六角塑料柱连接左右侧板

经过检查 侧板没有什么问题

拆解十字盘和旋翼头

大桨夹

大桨夹内侧有一个铁片顶住轴承

中联是塑料的

大桨夹推力轴承上油  装回

装副翼转臂 平衡杆

十字盘球头全部拆卸 重新打螺丝胶

这个十字盘 可以支持3桨

将以上部件装到主轴上

发动机拆解 零件状态还不错 简单清洗之后 装好

其他组装过程 由于组装时间少 就没有拍照片了

有副翼的机型 调螺距 比无副翼稍微麻烦一点 需要固定平衡杆  我用3D打印机打印了一个固定平衡杆的零件
这个零件插到中联的孔中  调整螺丝固定平衡杆

用水平气泡调整水平

说一下电子设备  frsky TFR6接收机  变距舵机是亚拓815  螺距和副翼是亚拓700H  尾舵机是亚拓750H  油门舵机是亚拓DS620
由于620不支持高压 于是给它搞个小的BEC  其他用2S电池供电
陀螺仪是futaba GY430

网友:
唉,何苦呢。
顺便说一下,有副翼的螺距不要用无副翼的思路。最最简单的方法,随便它平衡翼水平到什么程度,你侧面拍个照片用CAD拉一下不就有角度值了么,比所谓的螺距尺精确得多。

网友:
没见过这个颜色的大桨夹呀,原厂的吗?

网友:
旋翼头上的金属件都不是原厂

网友:
貌似木桨,怕怕。

网友:
槳夾和十字盤不是雷虎,看風格應該是精石的山虎

网友: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网友:
木桨最好不要用,真心危险。

网友:
3D打印件配一下尺寸可以,用可能有点悬啊

网友A(2019-06-05):
3d打印可以打印大齿轮吗,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打印可以打印大齿轮吗,能用吗

    3d打印可以打印大齿轮,绝对没问题,能不能用看你了.....................................

网友:
话说什么时候起飞?

网友:
肯定不是原装的

网友B:
请教一下,发动机的曲轴怎么拆下来啊,有连杆挡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发动机的曲轴怎么拆下来啊,有连杆挡着啊

看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发动机的曲轴怎么拆下来啊,有连杆挡着啊

拆了缸套后,在特定的位置,有足够的空间把连杆钩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发动机的曲轴怎么拆下来啊,有连杆挡着啊

先拆缸套  然后连杆就可以拆下来了

网友C:
几乎没有看见一件雷虎件,除了发动机

网友D:
这明明就是个山寨

网友E(2019-12-24):
果然够帅,祝爽飞

网友F:
经典的飞机,去闲鱼收一个头罩吧,有很便宜的新头罩,换上头罩保证你心情更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几乎没有看见一件雷虎件,除了发动机
机架和结构 一看就是雷虎

网友H(2020-05-02):
玩航模就需要有能折腾的精髓、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