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盈佳乐 cross 32位36A 窄版电调引发的装机惨案。

楼主(2019-01-31):
飞盈佳乐近期推出了新款电调,36A 32位超窄版电调。在窄机臂机架的时代,大多数分体电调以满足不了窄机臂的安装。一体电调对减震要求也相对的比较高,出现各种无法预料的玄学问题几率也更高。

cross 36a窄电调正面延续了,cross一体电调系列的骚紫色。铝合金外壳能快速导出电调产生的热量,也能很好的保护电调元器件不被外力损坏。电调中间x标志做了倒角切割,外壳的金属质感更加强烈。

电调尺寸为35*11*7mm,重量为8.9g。电调采用沉金工艺,电阻小,电流快过流快。焊接边缘金属包裹,焊点面积更大,焊点牢固不易虚焊。

与飞盈猛禽bls窄款对比,cross 32位电调,外观金属感更强,紫色更凸现出来速度与基情。两块电调质量和尺寸相同。

侧面看起来,cross更加方正,立体感强。

背面猛禽只有电机线的焊盘,cross背面有电源线和tx焊盘,支持数据回传。cross焊盘更大,孔状焊盘更加容易上锡。

换下猛禽,替换上新款cross电调。开始装一波机。配置大合照。这款机架机臂很窄,刚好适合x_cross电调的安装。

装分体电调机架,用aio版本的飞控正合适。不然单独的分电板会导致内部空间增加。首先安装好飞控和电机,确定它们位置后来调整电调走线和长度。

确定电调的走线后裁剪掉多余的线,扒掉皮,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的上锡。

然后进行一下微调。在dsout 1200的模式下,建议将电调的地线进行保留,减少响应干扰。

先焊接电机,然后给电调上热缩管,这样可以将电调两端的焊盘包裹进来,减少短路的风险。热风枪什么的我确实没有,吹风就是个很不错的工具。绕着电调侧面吹,很快就回缩了,均匀紧实。

焊上电机后,嗯这个颜值确实还蛮高。

在准备焊接飞控的时候,这个小刷子是非常必要的,在所有焊接工作完成后,用刷子刷一下飞控上的小焊锡。由于许多焊锡的纯度不高,或者操作不当,容易产生很多细小的锡球,轻轻一扫就可以去除,避免短路。

焊接完成。分体电调焊接工序相对于一体电调来说多了一半,当一件一件理顺后还是很轻松。

组装一下,就大功告成了,电调直接用海绵3m胶粘一下就OK。确认过机架是基佬紫没错。

来一个装机桌面,这个桌面都不想收拾了。

网友A:
那块什么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了老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块什么板

飞控嘛?飞控是大力f405 aio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惨案呢

四颗电调导致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块什么板

飞控嘛?飞控是大力f405 aio

网友D:
和我一样,长期占用家里的茶几当工作台,说明家人强力支持这项爱好,顶一下

网友E:
坐等惨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坐等惨案

回来一看家里这么乱,然后被打了一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我一样,长期占用家里的茶几当工作台,说明家人强力支持这项爱好,顶一下

茶几比较大。什么都可以放下

网友:
非常详细的介绍

网友F:
一体电调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体电调减震?????????????????

对呀,减震要求高点。

网友G:
堵转就烧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堵转就烧的电调

是的。一烧就一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