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X9 不能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9-02-01):
12月份买的DX9,练习了几次模拟器。因为年底忙,大概一个多月没有开机,再次充电就不能开机。之前每次充电后,电压最多也就显示7.9V,而且使用时间也不长就没有电。客服之前的回复是天气太冷,电池充不满或者显示的是虚的,属于正常情况。现在这种情况,大家是否有遇过。谢谢!

网友A:
你看看直接插模拟线会不会自动开机,先排查一下是控的问题还是电池问题,控的问题的话直接返厂自己别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直接插模拟线会不会自动开机,先排查一下是控的问题还是电池问题,控的问题的话直接返厂自己别折腾

模拟线是啥,插哪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线是啥,插哪儿

拿根3.5mm的耳机线插到背后白色口那里看看会不会自动开机

网友B:
DX9上显示电池电压就是哪样的,它自已控内带有控制充电的电路,充电的时间很长的,完全没电的电池要充个约14个小时才会充满。这时最多也就显示8.2伏,一会就会到7.9伏,8伏或8.1伏。这个没问题。
你先试一下插个3.5的单声道耳机线到背面白色图框内看起来如两个电视机图标下的孔内,它旁边的是橙色的耳机输出插孔。
如此时能开机,就是正常的。
另外,它的锂电池组是有保护电路的,电池过放或过充,都会自我保护的,你可以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量一下电池组输出插头两端有无电压,没有的话也许是电池组自保护了,当然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B:
如果电池组被完全发电了,你插上充电头也许控上地平线logo的橙色条上也不会立即显蓝灯的,约30分钟到1个小时此蓝灯才会亮起,每次充电要充到此蓝灯熄灭才是充满电;充电时关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池组被完全发电了,你插上充电头也许控上地平线logo的橙色条上也不会立即显蓝灯的,约30分钟到1个小 ...

没有办法判断是否完全放点,插上充电头就显示为蓝灯,但是充了14以上依然开不了机,所以准备换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DX9上显示电池电压就是哪样的,它自已控内带有控制充电的电路,充电的时间很长的,完全没电的电池要充个约1 ...

不太明白这句话“你先试一下插个3.5的单声道耳机线到背面白色图框内看起来如两个电视机图标下的孔内,它旁边的是橙色的耳机输出插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这句话“你先试一下插个3.5的单声道耳机线到背面白色图框内看起来如两个电视机图标下的孔内,它 ...

对于DX9来说,背后有两个插座,都是3.5mm的,一个是外接耳机的,在橙色框内;另一个在白色框内的是有线教练我插口,也可做模拟器输出。DX9也有无线教练电路。
一般充14小时后,蓝灯会自动熄灭的。
如果你自已不太熟悉DX9还是寄回迈杰罗保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