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小改矢量乐趣大增(70mm F-15)

楼主(2019-02-01):
@

先发三张镇楼:

此贴内容为70mm涵道F-15的矢量喷口制作过程,并把一些个人经验分享给大家
———————————————————
正文:

70mm涵道机有很多机型,F-15因其外形、价格、稳定性和机动性优势绝对算得上是主流机型。

我也有一架,16年买的,空机280,还是很便宜的

这架F15飞了快三年了,在更换了定制弹簧的减震起落架之后,那是咋降都完好无损啊,有点飞腻了。

我想飞飞大仰角,拿90矢量台风练有点不敢,所以想改一下F15的尾喷口,只要能朝斜上方喷就行,别的方向不需要)
啥也不说了,开切 ~

把两边切掉的喷口都保留半个,适当的切割边缘,用针形合页作连接(下图)

对应的,把飞机一侧也钻对应的孔,我用了小十字改锥开孔,注意一定要向泡沫的中间钻,太靠边就会钻漏(悲催~)

(下图:我使用泡沫胶进行粘合,切记涂太多,涂到头上一半的位置就可以了,插入时挤出的胶用卫生纸擦一下再安到底)

两个独立的活动喷口做好了,现在想办法把他们连接起来,同步动作。

我打算用木片比较好,强度不错也很轻

(下图:把喷口底部用小刀切割成少许平面,方便安装木片)

我打算用三片木片,其中两片加固喷口(喷口必须要禁得住一定的风力作用),另一片负责连接两个喷口,同步动作。

(下图:测量尺寸,切割木片)

十一年模龄,玩的比较全,备件也多,这也为DIY创造了有利条件

( 下图:我的工作间里的部分航模备件 )

加固木片已经贴好,木片周围也做了热熔胶加固,金属舵机也准备好了 (下图)

接着安装中间的木片,我使用了螺丝安装,好看好维护,也很结实

(下图:记得木板上拧自攻丝要先用略细于螺丝的钻头打孔,防止木片出现裂痕)

舵机和拉杆就位,已经画好舵机的位置,记得粘带有漆面的泡沫材质飞机前要先用小刀把漆面去掉,这样热熔胶才能粘牢(下图)

现在问题来了:如何在遥控器上设置?

在起飞、降落和巡航时,要求喷口不动;而在需要的时候,才让喷口和升降舵联动

网上没找到设置方法,只好自己看说明书,看的云里雾里的

昨天晚上开始改飞机,遇到这个问题后看了很久说明说也没搞懂,睡都没睡好

今天上午,我想了个方法:把喷口舵机接到方向舵通道上,用D/R设置把小动作模式中关闭喷口舵机,大动作时正常联动,终于解决了!(下图)
(原来的方向通道仅控制前轮转向,我把它接到了别的闲置通道,分配摇杆之后,操作方法和微调依旧)

好了,全部完成!

把喷口舵机的线布置好,注意正在使用的万能桌面修机架(集市上买的小板凳~)

调试工作继续,喷口的最大角度设置的并不大,这个还要等待试飞验证

在大小舵的设置中,大舵时喷口和升降舵联动,增加机动性。小舵时(60%大舵)喷口动作被关闭,适用于航线飞机和起降

虽然昨天没睡好,但是今天上午还是很快就完成了,期待测试飞行!

———————————————————

【 小改动就让三年机龄的F15重焕生机 】

【 热爱DIY的模友的工作间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呢? 】

【再过两天就过年了,预祝论坛的模友们新年快乐!2019年继续开心搞机!】

[END]

网友A:
漂亮,这个想法不错啊。

网友B:
好棒。不如再加一片左右喷的,就成全向矢量了。大仰角飞行时,副翼舵效很微小的,若飞机有歪向一边的趋势时会无法调整姿态,如果加上能左右喷的矢量就好多了,甚至可以悬停

网友:
好帅的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棒。不如再加一片左右喷的,就成全向矢量了。大仰角飞行时,副翼舵效很微小的,若飞机有歪向一边 ...

不是全向啊貌似,这个只挡了一半

网友C:
脑洞大开啊

网友:
好  还有改进 的余地

网友D:
不错,矢量舵可以设置程序混控,任意指定一个通道就行,然后再指定一个激活开关就完事了,还可以设置混控百分比。

楼主:
虽然忙完到飞场已经只剩晚霞,但风很小,作为老司机怎么能错过试飞!擦擦眼镜,开整!第一电熟悉手感没开矢量,第二电飞到20米全油拉了一个矢量,飞机瞬间后空翻360度,虽然只看到了剪影(天实在是有点黑),但凭着手感又连着翻了两个,帅的很,只是因为f15升力弱,失速改出有点慢。总之这个改进非常成功

网友E:
把喷管切掉那么多,不会损失推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喷管切掉那么多,不会损失推力吗

今天试飞时未发现动力减弱的情况,就是声音有些轻微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矢量舵可以设置程序混控,任意指定一个通道就行,然后再指定一个激活开关就完事了,还可以设置混控百 ...

谢谢告知,我曾经尝试程序混控,但我的F-15本身就开了升降舵-副翼混控(没有独立副翼),最后照着说明书还是没搞好,我明天再试试吧,说明书上写的也不具体

网友:
开关设置用混控设置混控开关应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脑洞大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这个想法不错啊。

这个设计比较简单直接,用来做个后空翻、拉个失速或者做个大仰角玩玩是够用的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怎么弄都能飞!!!

网友:
羡慕这工作室

网友F:
才发现这f15竟然没有副翼,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才发现这f15竟然没有副翼,差评

没事,很多涵道都没有独立副翼,不影响飞行性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告知,我曾经尝试程序混控,但我的F-15本身就开了升降舵-副翼混控(没有独立副翼),最后照着说明书 ...

只要接收机上通道数有富余,两步就可以完成。第一步在lnk下面的function里面指定一个闲置通道比如5通道,随便改个名比如aux1完事。
第二步在mol下面的progmix里面任意选择一个混控项目(一共5个)进去,第一页是设置混控比例的先不管,进入第二页把act由inh改为on(这一步代表激活这个混控项目)再把边上的“--”改为你需要的开关,那么这个混控就由这个开关控制了。接下来把master(主)边上的通道改为ele水平,slave(仆)边上的通道改为aux1。就完成了,回到第一页设置混控百分比就OK。最后回到通道显示画面,推拉一下升降就可以看到5通道跟着走,把指定开关一关就不动了。那就代表你设置成功,接下来把矢量舵机插进5通道就好了,至于正反向以及中立点和别的通道一样进入菜单调整5通道就行了。
一旦理解程序混控里面的设置规则,接下来其实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接收机上通道数有富余,在lnk下面的function里面指定一个闲置通道比如5通道,随便改个名比如aux1。然 ...

感谢说的这么具体,明天我就按你说的试试,再次感谢

网友D:
现在就试,我在我的控上面试了一下,花了3分钟。才敢告诉你,实际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就试,我在我的控上面试了一下,花了3分钟。才敢告诉你,实际很简单

你很严谨,必须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很多涵道都没有独立副翼,不影响飞行性能

向大佬低头

网友G:
快试试大仰角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快试试大仰角飞行!

好,我先飞高一点再做,给飞机失控留充足的安全高度

网友:
方向舵加舵机,大迎角调整姿态和方向,su27我这么做过,近似垂直降落

网友:
试完没有,在线等,挺急的。

网友D:
悟空大师,请教一下:数码舵机和模拟舵机使用上有什么区别没有?固定翼上可不可以这个通道模拟舵机另外一个通道数码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悟空大师,请教一下:数码舵机和模拟舵机使用上有什么区别没有?固定翼上可不可以这个通道模拟舵机另外一个 ...

模拟和数字舵机可以混用(但不建议),遥控设置为默认的模拟信号即可,但是两种舵机的速率不一样。数字舵机响应快(信号频率高模拟舵机6倍)、精度和定位能力好,是3D机的标配;普通飞机用模拟舵机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模拟和数字舵机可以混用(但不建议),遥控设置为默认的模拟信号即可,但是两种舵机的速率不一样。数字舵 ...

直升机上用的数字舵机和固定翼上面用的数字舵机一样不一样?我记得还分宽频窄频什么的高速低速啥的,反正是用的稀里糊涂,现在准备装一架中航t45要买舵机有点晕。

网友:
我日,这网络。没法删除

网友H:
唐山飞场太不好找了,只有到南湖停车场,平时在哪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唐山飞场太不好找了,只有到南湖停车场,平时在哪玩啊?

家住乐亭,城区就有适合降大飞机的四车道断头路,也有适合玩fpv和穿越机的大片空地。唐山也经常去玩,爱尚、南湖,丰南都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上用的数字舵机和固定翼上面用的数字舵机一样不一样?我记得还分宽频窄频什么的高速低速啥的,反正 ...

最好一架飞机用相同的舵机。数字舵机太深奥的知识我也不懂,不玩3D,平时也用不到。

网友I(2019-07-10):
涵道缓推油是为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涵道缓推油是为了什么

防止涵道电机忽然被大电流烧毁,因为90涵道的电调一般都在120安以上

网友J(2019-10-28):
悟空老师,我准备做双尾推矢量动力,矢量电机可以上下左右摆动,请问矢量角度多大合适?我的机型是自己做的su27,90翼展,140机长,起飞重量1.6公斤,准备使用郎宇三代2216-2400kv电机,搭配6叶桨,推力在2.5公斤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悟空老师,我准备做双尾推矢量动力,矢量电机可以上下左右摆动,请问矢量角度多大合适?我的机型是自己做的 ...

既然是矢量电机,说明你做的是桨机,既然有矢量功能,必定是尾推结构。和带涵道矢量喷口的涵道机一样,尾推桨机的矢量电机也不需要摆动太大角度,上下各20°左右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喷管切掉那么多,不会损失推力吗

涵道喷管只会损失推力,最好是没有喷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