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四轴?技术分析

楼主(2019-02-01):
看了很多资料,很多爱好者花费了很多功夫研究了油动四轴,还实践了。

但是我估计他们走错了方向:
多轴的控制,关键点在于灵敏度,迅速而准确的反映。无刷电机可以做到飞快的相应,以及准确的相应。
油动引擎搭配变迎角的桨叶,是难以达到的。反映太慢。因为空气动力有滞后感。

这个去看油动直升机就明显看的出来。反映严重滞后。

所以我觉得:
变迎角的桨,搭配燃油引擎驱动。这个方案不好。
建议:直接在电动的多轴上面,加载一个燃油引擎,以最经济的转速充当发电机。

貌似华科尔公司研发的方案,不谋而合。

楼主:
变迎角桨叶,增大迎角会需要更大扭矩,需要引擎的油门响应迅速,但是油动引擎的油门响应滞后
这很矛盾

网友A:
四轴的4个电机总功率轻松就上千瓦了,然而上千瓦的汽油发电机加上燃油可能比整个四轴都重了,感觉得不偿失,倒不如多加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的4个电机总功率轻松就上千瓦了,然而上千瓦的汽油发电机加上燃油可能比整个四轴都重了,感觉得不偿失 ...

你的视角不对。

油动的优点在于,你可以从早上飞到晚上。
例如喷农药
每次加油只要五分钟。

你换电动试试?工作8小时你看看你要准备多少块电池?多庞大的充电系统和电池投入?

且油动在飞行后期重量变轻巧。。。

网友:
不如油动直升机 ,或者油动发电来飞四轴

网友B:
油动引擎搭配变迎角的桨叶,是难以达到的。反映太慢。因为空气动力有滞后感
。 油动引擎油门响应有时间滞后这个肯定,但变迎角桨叶那来的滞后感,你这滞后感从何而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油动引擎油门响应有时间滞后这个肯定,但变迎角桨叶那来的滞后感,你这滞后感从何而来 ?

扭矩跟不上导致的。

玩电动直升机也会有这个现象。你试试设置桨叶的曲线。当迎角的变化和电机转速匹配不恰当的时候。
会有反映非常滞后的感觉。

油动多轴,只有一台引擎,四个传动轴驱动四个桨,怎么去匹配转速?怎么匹配扭矩?
顾此失彼的。

还要考虑到一点就是:油动引擎,如果转速固定下来,那么震动问题很好解决。若转速变化莫测,那么震动问题会难以搞定。

然而,多轴是一种严重依赖传感器的飞行器,油动引擎的震动,会要了传感器的命。

所以,奉劝有此想法的朋友,不要浪费钱再走弯路了,创新方向不对。

楼主:
我图片中飞行器的作者,就是论坛里的爱好者。
他的帖子我看了,他说他五十岁了,生活比较拮据,为了搞这个花了很多钱,老婆还经常吵架。

好可惜,其实做一件事之前,应该多研究研究,调查研究,咨询咨询。

方向错了,会浪费时间和资金的。。。

网友C:
变距   反应还算跟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距   反应还算跟手

还算的意思是说油动的吗?

对比电动应该很差。因为一台油动引擎驱动四个桨,扭矩和转速的匹配,顾此失彼。

我觉得难度太大。尤其是传感器的抗震动,这绝对是超级难题。

网友:
你玩过直机吗?

网友D:
加发电机,发动机只发电,这个方案控制好,可以利用目前现成的飞控,但是大功率发电机加整流单元,加上发动机本身就很重,多轴必须大到一定程度才划算,二是按照目前的安装发动机冷却不好,没有气流经过发动机,容易超温、爆缸,发动机在下面,飞久了容易加热飞机。油动力一般都飞很久,最致命的是油动发动机可能会停车,没有电动的可靠(虽然已经很可靠)。如果油动只带动一个大桨,姿态通过小桨控制,飞机会很丑。
还有就是维护难呀,发动机使用寿命,一般50小时检查,100小时大修。油动的一般飞4小时,也就是平均飞10次就要准备检查(保养),飞30次就要大修。这种需要团队来维护,个体户或个人是很难去维护的。

网友:
3年前就看到过油发电多旋翼了,模幻天空做的一台A3Pro六轴用泰世F50带一个无刷发电机,近几年也有不少厂家搞出过油电混合,其中也包括华科尔。

然而真正去用的还不如系留系统多。汽油装上无人机飞本来就是个受争议的事,何况油机的震动大始终是个解决不了的问题。

一般的无人机有个4~6组电池怎么都循环的过来,连续飞几个小时不说飞机受得了受不了,人也受不了。

充电也不算什么难事,城市里哪有插不到电的地方,郊区乡村买台发电机带着也不难。电动汽车都能解决充电问题还怕个飞机找不到地方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发电机,发动机只发电,这个方案控制好,可以利用目前现成的飞控,但是大功率发电机加整流单元,加上发动 ...

甲醇发动机,500瓦功率,只需要4CC发动机即可,也就是.25级的甲醇引擎。
这个引擎的重量才300克的样子。外加燃油300克。减速电机100克。700克总计。
但是有了这种发电机以后,飞机的电池可以不需要做很大。能减轻200克重量。

总的算起来。平均飞行重量,只增加了300多克。     稍微大一点的多轴都可以实现。

楼主:
因为三百克燃油,飞都后面是零重量。
算一百五平均

楼主:
那个担心发动机熄火的朋友,你想多了、

发动机熄火一般是怠速熄火,飞机的转速变化莫测,尤其特技飞机,不断翻滚,拉升。

你一个多轴用于喷农药作业,都是平稳飞行。发电机的转速一成不变。

怎么会熄火?

楼主:
http://cn.walkera.com/index.php/Goods/info/id/525.html

华科尔公司的,用的汽油发电机。
我觉得甲醇的更好。因为甲醇引擎震动小,重量轻,功率大。

然后燃油不好买,正好赚油料钱。   飞机便宜卖,靠油料赚钱。
直接锁死发电机的风门雾化器。只有用官方燃油才是最稳定。

用别家燃油容易熄火。。。。

这样官方燃油必定好卖

网友E:
lz有油电转化率资料没?华坑的那个机载发电机多少功率?输出是多少v?供电后应该有个电源模块吧,那玩意有参数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有油电转化率资料没?华坑的那个机载发电机多少功率?输出是多少v?供电后应该有个电源模块吧,那玩意有 ...

管我什么事,我又不了解华科尔

我只是纯粹交流技术和理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算的意思是说油动的吗?

对比电动应该很差。因为一台油动引擎驱动四个桨,扭矩和转速的匹配,顾此失 ...

变距的话,发动机处于定速状态,螺距变大增加阻力,掉转也不会太明显! 我这个是基于油动3D直升机的经验。变距可尝试   但不一定就绝对是对的~ 我觉得是可以一试!~    之前有出过变距的3D四轴   可以去了解一下  看看是否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距的话,发动机处于定速状态,螺距变大增加阻力,掉转也不会太明显! 我这个是基于油动3D直升机的经验。 ...

多轴和直升机不同,直升机旋翼大,转速低,扭矩超大

多轴是拼转速来的

楼主:
直升机用的是减速齿轮。

多轴估计是要用加速齿轮了。
因为螺旋桨很小啊,转速不高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扭矩跟不上导致的。

玩电动直升机也会有这个现象。你试试设置桨叶的曲线。当迎角的变化和电机转速匹配 ...

油动多轴,只有一台引擎,四个传动轴驱动四个桨,怎么去匹配转速?怎么匹配扭矩?
顾此失彼的。

阁下不知道油动引擎也有定速模块的吗,不管扭力如何改变,引擎转速恒定。四轴前飞 前面两个轴收桨距降扭力,后面两个轴加桨距增大扭力,引擎的动力自然就更多的分配到后面两个轴上,这一点上并不矛盾。你担心的扭矩问题只要匹配好引擎就可以 小马拉大车肯定不行的。其实我也反对这种类型的多轴,但我的观点和你不一样,主要是其结构太复杂故障率会很高,电动多轴结构简单的优势荡然无存,桨叶工作效率又底,是一个鸡肋的东西。

网友:
油机大电在机子足够大的情况下肯定可行的。发电机的重量功率曲线必然有能跟电四轴的载重功耗曲线相交的点。而且约大的机子,抗风,稳定性必然好过小机。
不过真要拒绝油直,考虑一下共轴双桨?

网友F:
油动感觉不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视角不对。

油动的优点在于,你可以从早上飞到晚上。

你说的没错,全油动当然简单划算,可以连续工作,我是针对你前面的建议:“直接在电动的多轴上面,加载一个燃油引擎,以最经济的转速充当发电机”来说的。

楼主:
23楼说的有理。但是不全对。油动引擎转速恒定我知道,但是节气门动作到转速提升,响应速度明显不如电机快。

楼主:
油动直驱,还有一个大问题,你需要传感器来控制,传感器很怕震动。然后桨的迎角变化需要结合转速来。

楼主:
一台发动机的转速去匹配四个桨,众口难调。迎角一大,引擎油门需要随着动,很麻烦

网友:
看过一个视频  是国外的油动四轴  可以玩出直升机的3d动作

网友:
油动引擎搭配变距桨叶反应太慢这个观点完全错误。搭配变距桨是不会反应慢的。引擎也有定速器,现在的飞控还可以根据变距反应预先进行定速补偿。

楼主:
也许是对的,楼上说的。但是没有看到细致的理论分析

网友G:
一般的特技油动直升机的响应非常灵敏,远超行业应用所需。油动变距多旋翼也能做出特技动作,完全足够一般应用。舵机控制变距后会立即改变升力,而旋翼等部件的转动惯量决定了转速是不可能在变距的同时大幅下降。产生同样的升力,多旋翼的功率比直升机即使大一些也在同一量级,引擎需求两者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的特技油动直升机的响应非常灵敏,远超行业应用所需。油动变距多旋翼也能做出特技动作,完全足够一般应 ...

然而如此具有优势,但是类似大疆等大型无人机企业,并没有投入精力,往油动多轴方向发展,
我想,必定是有战略考虑,战略方向上,有大的问题。

那么这个最大的障碍会是什么呢?您觉得。

楼主:
一台续航时间大于一小时的多轴,必定在各个领域,都会有广大的需求量。然而,市面上,却没有看到如此技术方案的成熟机型。
基于您说的,油动引擎,直接驱动旋翼。

必定有大的技术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而如此具有优势,但是类似大疆等大型无人机企业,并没有投入精力,往油动多轴方向发展,
我想,必定是 ...

暂时不清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台续航时间大于一小时的多轴,必定在各个领域,都会有广大的需求量。然而,市面上,却没有看到如此技术方 ...

为什么有需求,多轴注定只在特定领域,挂特定载荷,而且现在做一个小时续航的是可以的,只是应用确实少,没有量是很难吸引研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油动感觉不靠谱

最简单,最直接,给客户感受就是不靠谱,这种状态很难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有需求,多轴注定只在特定领域,挂特定载荷,而且现在做一个小时续航的是可以的,只是应用确实少, ...

农林喷洒,这个需求就很旺盛啊。

多轴比直升机要好,因为直升机的气流作用太大了。导致农作物被吹倒,农药喷洒效果打折扣。

网友:
来看看,或者可以用油动加电动的复合控制方式,油动负责提价升力,电动负责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