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助

楼主(2019-02-01):
龙骨假组完以后使用502固定还是用白乳胶固定,如果用白乳胶的话需要拆了重新装吗,还是直接在接口处涂上白乳胶就可以了?

网友A:
船台固定,白胶粘合,零时间距定位、等高定位。用木工夹具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船台固定,白胶粘合,零时间距定位、等高定位。用木工夹具固定。

好高级,能具体讲讲什么叫零时间距离定位,等高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台固定,白胶粘合,零时间距定位、等高定位。用木工夹具固定。

有点不懂

网友:
502,个人觉得白胶固化很慢

网友:
502很方便,缺点是满手都是502。如果有时间就先502定位,在上白乳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