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三个轴都能控制的狗云台,

楼主(2019-02-01):
有个680轴距的机架。用的一个两轴云台,淘宝上一搜一大把的bgc的云台,几个铝片,俩电机,一块板子的那种,100块钱左右。

挂山狗sj4000。
电机是朗宇x4110s
飞越的碳桨。桨的一侧有打磨痕迹,看来出厂是做过动平衡的了。
有震动。

桨虽然出厂做过动平衡,不过那个动平衡看来做的不怎么样,电机一启动都能看见画面抖一下,加油门转快了才减轻。

先简单的换了几种减震球,软了画面扭曲,硬了画面抖动,反正没找着合适的。

打算从桨和云台两方面入手。

桨和电机的动平衡是一方面,本帖按下不表。本帖只说云台!

正好云台我也想升级一个,换个“像个成品”一点的云台。
想尝尝三轴的。
首先三个轴都得能让我控制吧,要不然不好玩。其次减震要好。

在论坛泡了好几天,翻遍了整个论坛的帖子,能找到的几乎全pass了,,,

首先看见了讨论人数最多的飞宇mini3d,看见好多人说减震不好有果冻,高速飞行的时候抖。
它有三种模式,不过没有一种是三个轴都能让我控制的。
还听说飞宇早就不做机载的了,官网上都找不着这款云台了。
这个就pass了。

又找到了飞越的T4-3d lll,一个金属的云台,颜值还挺高。
在论坛里一查,关于这个云台的帖子一只手就数的过来,看来没几个人用。
去飞越的官网上下载了这个云台的说明书,想了解一下。结果一看,
好嘛,只有俯仰轴能控制!
过过过!

又找到了个x-cam的a10 3h,
这个云台在淘宝上有七八个店在卖。
一看介绍,还挺对我胃口:这是我找着的唯一一个以减震为卖点的云台,并且三轴都能独立控制。我都已经放进购物车了。
上论坛上一看,敢情口碑这么差,,,
不过一看那些发帖时间,都是2015年的,从2015年往后就一篇帖子都没有了。再一了解,发现淘宝上卖的那些都是什么“v2一体版”的,仔细一看和论坛里骂声一片的那个已经大不相同了,也没看见论坛里有人讨论过这个版本。
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云台原来的那些问题解决了没有?

又找到了些H3-3D、H3-4D之流,这些都是啥啊?求介绍。论坛里有几篇帖子提到了这些云台,倒是还能找到几张图片。
听说是大疆的云台?大疆官网上连个影都没有。
淘宝上也找不着。
百度搜索也没几条。
好吧,这些云台的信息在网上全都查不着,难道是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了?
就当它是古代的云台好了。

蜻蜓一号是什么鬼?蓝色工坊是什么鬼?
论坛里有那么三四篇帖子提到了这些云台,评价还都不错?
这些云台都是什么公司出的?官网是啥?一概不知道,
淘宝上也没有,百度上也搜不着。
到现在连个图片都没找到。好嘛,现在连这些云台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真是成了史前的云台了,只存在于传说中?

找了一圈下来,没有合适的。

我发现我找的这些云台,要不就是好多年前的,要不就是人家公司不做了,要不就是官网上找不着的,要不就是连官网都找不着的,要不就是啥都搜不着连长啥样都不知道的,,,,

弱弱地问一句,现在还有做云台的公司不?

或者说,我好长时间不玩,再进这个圈,自己落伍了?
就像在监狱里关了30年刚放出来,满大街问哪有卖BP机的,,,,

总之,各位知道有什么好云台:【三轴都能让我控制的,减震好的,挂狗的】,尽管推荐给我吧,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还是老牌飞宇吧够稳定了!!!还有库存货,咸鱼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老牌飞宇吧够稳定了!!!还有库存货,咸鱼有卖。

但是它的横滚轴不让我控制啊,

网友B:
a10不行太垃圾了
飞宇3d真的不错在用,果冻问题可以解决,横滚的确不能用,飞机也不需要横滚

网友:
就几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0不行太垃圾了
飞宇3d真的不错在用,果冻问题可以解决,横滚的确不能用,飞机也不需要横滚

可是我要横滚啊,没横滚就不好玩了,

楼主:
那是哪几种呢?

网友C:
单从稳定性耐用性以及重量做工来说,你只有飞宇可选,做飞机云台的真的很少,技术比较强的,更是少,我就知知道飞宇一个(大疆也很强,不卖单云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从稳定性耐用性以及重量做工来说,你只有飞宇可选,做飞机云台的真的很少,技术比较强的,更是少,我就知 ...

唉,,看来也只有飞宇了,,

不过我这回换云台的一个诱因就是震动,不知道他家减震做的怎么样,还有高速飞行抖的事,解决没有,

听说飞宇早就不做这个了,我要有幸还能买到一个存货,别到时候连个管事的都找不着,,

还有横滚轴的事,我想着万一有什么特殊用途需要横滚轴呢?即使用不着,平时没事也能瞎滚滚,晕晕乎乎的多好玩😂,,
好吧横滚轴的事我心理上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转变,到时候可能会入,,

多谢你的建议,

网友:
分享一点调云台画面的经验,云台质量还过得去飞情况下,主要就以下几点:一是云台挂载,挂载板一定要够坚固牢靠不能有谐振,云台上层板和挂载板最好使用胶柱减震螺丝连接(这种连接方式基本已经可以把震动降到最低,换减震球也可以,但减震球的软硬就太讲究了,原则上画面无果冻的情况下减震球尽量硬一些),二飞机飞pid(非常关键,甚至比电机和桨的平衡更重要)三是飞控的减震(高质量的减震床,我用雷迅家的感觉很好)四是电机和桨平衡。做好上述的几项基本都可以调到你理想的状态

网友:
飞越个t3d 金属云台就很不错, 横滚可调也没意义, 府仰及旋转是可以调的,‧旋转可调是左右约120度 ,很稳, 我的小六轴在用 ,可用pwm控制二通道, 府仰旋转, sbus 可控三轴 , 这个我差点忘了, 不用调

网友:
要不我给你做一个哈哈哈哈

网友D:
dji的h3-3d或h4-3d,记得要gcu一起买,gcu v1和v2版的都可以正常工作,建议买gcu v2,这两个云台都是三轴云台,但只有仰俯可控,dji出品,保证品质。现在闲鱼好多,性价比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ji的h3-3d或h4-3d,记得要gcu一起买,gcu v1和v2版的都可以正常工作,建议买gcu v2,这两个云台都是三轴云 ...

接收机直接插gcu上就可以控制俯仰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接收机直接插gcu上就可以控制俯仰了吗

dji h3-3d和h4-3d是通过gcu模块,使用can线和飞控连接通讯来控制仰俯的,而不是云台直接接收机进行控制。naza飞控的x1接口用来控制云台的仰俯。

网友:
引用 网友D:
dji h3-3d和h4-3d是通过gcu模块,使用can线和飞控连接通讯来控制仰俯的,而不是云台直接接收机进行控制。 ...

这样就懂了啊。多谢了

网友:
蜻蜓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