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助!关于天地飞et12的混控设置

楼主(2019-02-02):
各位大佬好!铁主心心念念的et12在1月底到了。与此同时在锐动天空下单的矢量飞鲨也到了。新机新控,想必大家都明白我的心情,但是一星期过去了,铁主果然跪在了调试上。
首先铁主参见了天地飞官网说明书,似乎并没有关于编程混控  特别是三角翼混控的设置问题。
再参见深度测评贴的“通道映射bug”,并不是很懂,根据大概的意思是换着通道试试吧,矢量飞鲨需要开启四个混控,由副翼→升降和升降→副翼构成的三角翼混控、升降→鸭翼、升降→矢量升降   这四发混控。
好的,现在无桨调试太乱了,飞机断电放一边。直接在遥控器里看监视器,发现,,首先问题还在三角翼混控,只能构成副翼到升降。另外的,有时候5和6通道混控也失去了反应。这一点似乎跟通用功能→机型选择  中的机型有关…
现在拿到新控的热情准时凉了大半,,,铁主愚钝,还请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我觉得你该把控退了,要么等官方修复。。。

网友B:
设置两个就够了。如果方向不对的话调换两个舵机的位置应该就可以。。。

网友C:
天地飞这是看着别家上市新控,自己也盲目跟风的结果。程序带着bug也敢上市

网友:
弱弱问一句飞鲨是啥飞机

网友D:
电子设备要入大家都用且成熟的,这个是新控,能帮你的人不多,但要是FRSKY之类的开源控,别看是英文系统,也肯定早解决了。

网友:
前些时间控不够,准备添个新控,当时挺期待天地飞的新控的,那时候小伙伴们都说有大屏幕 触屏,外表也漂亮,就想着等等,结果最后还是没等住,买了其他控,现在看这个控,单从外壳做工看起来还是质感不够。

网友E:
应在编程混控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两个就够了。如果方向不对的话调换两个舵机的位置应该就可以。。。

打副翼摇杆没问题,还是升降只有一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该把控退了,要么等官方修复。。。

也要过完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这是看着别家上市新控,自己也盲目跟风的结果。程序带着bug也敢上市

控整体很好   就是这个混控   真的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设备要入大家都用且成熟的,这个是新控,能帮你的人不多,但要是FRSKY之类的开源控,别看是英文系 ...

敢新鲜的代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在编程混控里设置

正是如此,事实上就是混控设置没有反应在输出上,多方尝试也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副翼摇杆没问题,还是升降只有一边动…

那就不太清楚了,你是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我手里测试版的控都没这个问题,正式卖的按理说没毛病才对。测评贴里那个混控bug是微调不能映射,而不是混控不能映射。
实在不行把副翼和升降的摇杆映射到其他两个通道,然后加混控也可以。

或者通道1,2都用副翼摇杆控制。升降再分别混控在1,2通道上。

网友F:
好奇怪,我看et12软件也是仿18sz的,为啥混控不好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太清楚了,你是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我手里测试版的控都没这个问题,正式卖的按理说没毛病才对。 ...

尝试了一下,监视器上看还是一样的问题,我是右手油门副翼混控到了,打升降舵还是只有升降通道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奇怪,我看et12软件也是仿18sz的,为啥混控不好设置

也可能是我哪没设置好但是认知里面能试的都试过了   ,说明书里也确实没有编程混控的说明,

网友:
这是软件到外观全仿....

网友:
选第2页三角翼机型,自带混控。

网友:
三角翼是所有控的基础功能,选三角翼混控,内部都混控好了,舵面不对在对调舵机,在需要其他混控再组合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