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70涵道毒蛇魔改减震起落架!!!!

楼主(2019-02-02):
         模友送了一架FMS的70涵道毒蛇,因为见识过同款飞机因钢丝起落架造成降落时候的弹跳功夫,加上本人技术不好,所以决定先对起落架做手术,经过两个小时折腾,完美改装成功,下面上图:

首先谢谢朋友送飞机!!!
准备动手!!!

某宝上的便宜减震起落架!后面两支稍微长了一点点!将就用了!!

做三根连接轴,前起落架的特殊一些,要改的朋友先看看前起落架的结构,一看就明白了。。。

拆掉后起,装上做好的连接轴!!

后起很简单,直接换掉就OK了!!因为长了一点点,只好把机轮舱削掉6MM

用丙烯颜料补点颜色,呵呵!!

自我感觉非常好!!

拆下前起落架!!

去掉弹簧卡,扯出轮子,一通拆拆拆。。

装上改装的支架轴。。。。。用什么改的,后面一看就懂

改装的同时完美解决方向杆那个固定顶丝座调整多了划丝的问题!!!

好看吧!!比原那个钢丝货爽吧!!

装回去

打开。。。

收进去。。。。老鼻子牛了,哈。。。。改天爽飞。。。。。

楼主:
沙发还是自己做吧

网友A:
三个起落架的弹簧都换掉,原装的太硬。这么给你说吧,换上合适的弹簧之后,把飞机拿到桌子高度,平着撒手掉下去,飞机落地不能跳不能有损伤才行。可以去看看我的经验分享贴,有关于起落架的安装和弹簧更换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起落架的弹簧都换掉,原装的太硬。这么给你说吧,换上合适的弹簧之后,把飞机拿到桌子高度,平着撒手掉 ...

哥,原装起落架就一钢丝支架,换个毛线的弹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原装起落架就一钢丝支架,换个毛线的弹簧

我知道,我是说你换完减震起落架之后最好更换软一些的弹簧,减震效果才能发挥出来

网友:
我怎么没有送飞机的模友

网友B:
钢丝起落架 的弹簧圈以下到轮子的一段要 向飞机后侧掰一定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我是说你换完减震起落架之后最好更换软一些的弹簧,减震效果才能发挥出来

10来块钱的东西,就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丝起落架 的弹簧圈以下到轮子的一段要 向飞机后侧掰一定的角度

掰了有一定的减振效果但是收放不了啦

网友:
你改起落架用的螺丝钉吗?用的是多大号的求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我是说你换完减震起落架之后最好更换软一些的弹簧,减震效果才能发挥出来

我翻了翻帖子没有找到那个帖子,但我记得之前看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翻了翻帖子没有找到那个帖子,但我记得之前看过…

唐山悟空 _ 个人装备与经验分享(2018)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5857

在这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唐山悟空 _ 个人装备与经验分享(2018)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5857

在 ...

谢了大哥,顺便问一下大佬,黄赛的歼10歼15好飞吗 75涵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唐山悟空 _ 个人装备与经验分享(2018)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5857

在 ...

这种弹簧一般哪里可以买得到,您用的都是什么型号尺寸还有弹性的能否分析一下

网友:
你用螺丝做轴不好吧,容易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了大哥,顺便问一下大佬,黄赛的歼10歼15好飞吗 75涵道

像歼10、幻影2000、阵风、台风这样的三角翼机型,无论多大涵道的,都好飞,因为气动布局好。歼15没飞过,本地模友里很少见到,但苏霍伊的底子气动布局也不会太差。个人建议如果飞过70涵道,场地允许的话,可以考虑玩玩90,感觉和70真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弹簧一般哪里可以买得到,您用的都是什么型号尺寸还有弹性的能否分析一下

淘宝搜弹簧。不同弹簧,外径不同,钢丝粗度也有异,要根据不同起落架选购。我没有做过数据测试,我一下买了90块钱的各种型号小弹簧,回来自己试的,总能找到最合适的。建议买和你的起落架弹簧外径相同钢丝粗度不同的弹簧,多买几种粗度的回来试试

网友:
为减震纠结还不如练好技术,等技术练好了什么起落架都能降好不弹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歼10、幻影2000、阵风、台风这样的三角翼机型,无论多大涵道的,都好飞,因为气动布局好。歼15没飞过, ...

好的大哥,理解了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