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OpenTX系统遥控器 飞机电池低电压报警设置

楼主(2019-02-02):
     在以前,我分别写了
《新手如何从零开始学习OpenTX系统遥控器》《浅谈 OpenTX 混控的逻辑关系》《OpenTX系统的蝴蝶刹车设置》三个贴子,分别介绍了OpenTX系统的一些逻辑关系和应用,今天,我大家分享一下,如何通过逻辑开关(Logical Sw)和特殊功能(Special Func)配合实现接收机低电压报警。

    我以瑞思凯G-Rx8接收机为例子,结合DLG来设定接收机低电压报警。因为DLG基本都是使用1S电池直供接收机,所以接收机电压也是设备电池电压。

设定目标:
       当接收机电压低于设定电压时,遥控器开始语音提示报警,并每25秒提示1次。报警语音为“电池电压低,XX伏”。
设定目标:
逻辑开关(Logical  Sw)设置
我们通过L05L08四个逻辑开关来实现设定
L05 的设置
    运算方式【Function】我们选择的是变量比较常量,ax
    数值1V1】我们选择的是接收机回传电压RxBt
    数值2V2】我们设定的3.7V
    逻辑结果:当RxBt电压小于3.7VL05为真,开关激活。否则为假,开关关闭。
L06 的设置
    运算方式【Function】我们选择的是变量比较常量,ax
    数值1V1】我们选择的是接收机回传电压RxBt
    数值2V2】我们设定的0.0V
    逻辑结果:当RxBt电压大于0VL06为真,开关激活。否则为假,开关关闭。
L07 的设置
    运算方式【Function】我们选择的是AND运算,即V1V2同时为真,输出真值,激活开关。
    数值1V1】我们选择L05
    数值2V2】我们选择L06
    与开关【And Sw】我们设定的是!L08
    延迟【Delay】我们设定的是0.1
    逻辑结果:当L05L06同时为真、L08为假时,延迟0.1秒后L07为真,激活L07开关。【Delay】设定的0.1秒的目的是为了再次激活L08开关,实现25秒循环提示。
L08 的设置
    运算方式【Function】我们选择的是粘滞键【Sticky
    数值1V1】我们选择L07
    数值2V2】不指定
    持续时间【Darution】设定为25
    逻辑结果:当L07为真时,激活开关,开关在25秒后关闭。
特殊功能(Special Func)设置

   通过特殊2行(SF2SF3)实现播报
SF2设置:
    启用开关选择L08,动作选择播放声音文件【Play Track】,参数选择声音文件lowbat(这个声音文件是系统自带的,内容为“电池电压低”),是否启用里选择播报1次。
SF3设置:
    启用开关选择L08,动作选择播报数值【Play Value】,参数选择RxBt,是否启用里选择播报1次。
综合分析:
    RxBt首次低于3.7V时,0.1秒后,激活L07,同时激活L08L08激活后,L07关闭。25秒后L08关闭。此时,如果RxBt仍然低于3.7V时,进入第二个循环。即:L0825妙开关一次。
    如果RxBt电压是瞬间低于3.7V25秒以后不再低于3.7V时,循环结束。
    在特殊功能里利用L0825秒开关一次来实现,每25秒播报一次:“电池电压低,x.x伏”

网友(2021-10-19):
引用 网友A:
技术贴感谢分享,希望能写一期OpenTX关于气压计回传设置高度变化报警声的教材~ 也是瑞思凯的G-Rx8,总是写 ...

最后一栏,vario,是直接模拟滑翔机的。设置数值-9.8 0.3 0.4 9.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术贴感谢分享,希望能写一期OpenTX关于气压计回传设置高度变化报警声的教材~ 也是瑞思凯的G-Rx8,总是写 ...

打错了,不是0.4,是0.3。用来滤波数据的,或者可以调的更低

网友(2021-11-23):
引用 网友B:
打错了,不是0.4,是0.3。用来滤波数据的,或者可以调的更低

找到了,感谢! 一直没研究明白,这回知道咋弄了!

网友(2024-08-27):
可以把L08改成Edge,边沿触发,值设定成0.3:--(instant),Duration设定成25s,这样可以在电压持续低于设定值0.3s后立刻触发报警,避免耗电量突然增大引起的电压突降触发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