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20飞3D,参数应该设置多少(原厂控)

楼主(2019-02-02):
如题,我油门全100螺距00 20 40 60 80  D/R:全80   EXP:-30 -30 00太暴力了反应不过来,翻滚必炸反应不过来。(这个飞110好挺好飞)有没有比较柔和一点的参数。还有我看论坛说感度调低点,那个感度是哪个…

网友A:
飛3d,油門全75~80,pitch 30,40,50,60,70.gyro 25, 6軸跟說明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飛3d,油門全75~80,pitch 30,40,50,60,70.gyro 25, 6軸跟說明書
大哥是否upgrade了x6遙控,
另外有沒有買K1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飛3d,油門全75~80,pitch 30,40,50,60,70.gyro 25, 6軸跟說明書

好用,但我这个它推油门加速上升尾巴就向右偏停止加速它自己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了,什么原因,轻微金鱼尾(不是太明显)不影响飞3D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是否upgrade了x6遙控,
另外有沒有買K130?

等待適當時才入手,現未有配件,舵机又雞,聽聞一炸就完,日後要買才upgrade,現110、120,20電满足一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用,但我这个它推油门加速上升尾巴就向右偏停止加速它自己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了,什么原因,轻微金鱼尾( ...

炸過机嗎?横軸軸承散都會金魚尾,好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用,但我这个它推油门加速上升尾巴就向右偏停止加速它自己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了,什么原因,轻微金鱼尾( ...

尾電机正常?有些雜廠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過机嗎?横軸軸承散都會金魚尾,好奇怪,

对了,我这个桨夹松松垮垮的,横轴螺丝拧紧了也这样,中联胶圈萎缩了,桨夹都能上下掰动,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
横軸,膠圈,軸承,每次玩完回家我都檢查,有須要就换,所以後備件買一大堆。要縲絲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我这个桨夹松松垮垮的,横轴螺丝拧紧了也这样,中联胶圈萎缩了,桨夹都能上下掰动,会不会是这个原 ...

看說明書,控要外八字调平舵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我这个桨夹松松垮垮的,横轴螺丝拧紧了也这样,中联胶圈萎缩了,桨夹都能上下掰动,会不会是这个原 ...

入這網的微直討論區,多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這網的微直討論區,多帖子

是不是炸的多了飞机多多少少有点小毛病,我的110炸的次数太多了,双桨,还有点振动怎么排都排不干净。
这俩个飞机都是些小毛病,倒是不影响飞行,就是我这个强迫症看它有毛病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炸的多了飞机多多少少有点小毛病,我的110炸的次数太多了,双桨,还有点振动怎么排都排不干净。
...

110和120排振做不好還是可以飛,但對新手來說是會做成不良手感習慣,所以建議要多玩模擬,不要被未排振做不好而破壞手感.另外炸了太多的確難於排振,排振做不好會很賊,或是不鎖尾.所以如果把陀螺儀敏感調低都會有幫助

事實上,在小機之中120和110都很好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待適當時才入手,現未有配件,舵机又雞,聽聞一炸就完,日後要買才upgrade,現110、120,20電满足一趟

你的確十分理智,所以我打算放棄130,反正室內玩不到又不耐炸,想要小機又要動力足又不可以炸,不如買oxy2,自己都有太多飛機,去室外玩不如120加oxy3和450更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