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混控模式下舵机的角度是不是减半?

楼主(2019-02-02):
做了个kt纸飞机,调成混控发现舵机角度很小(可能只有45度?),控怎么调都调不满,是混控设置就是这样,还是我调的方法不对?

网友:
看混控比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混控有时候的确挺麻烦

网友:
主要看遥控器的默认混控比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学会了调比例,只是调大了太灵敏不好控制,结果调小了炸人家楼顶了……

网友:
纸飞机,我是升降55% 副翼60%很好飞 ,没风小舵,大风大舵,用的控是mc8,飞机是95翼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学会了调比例,只是调大了太灵敏不好控制,结果调小了炸人家楼顶了……

转向与升降就猛加油门,就像骑摩托哄油门的感觉一样

网友(2019-03-23):
混控角度很大,自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