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鹰安装降落伞完成,过来围观啊!

楼主(2019-02-02):
此款飞机是大猎鹰,经过我多次飞行,发现,猎鹰不好降落,对地形要求很高,所以,我突发奇想,准备安装一个降落伞,虽然猎鹰最大承载量高,空间大,可是实在是没有地方适合装降落伞,之前在机头装过一次,失败了。这一次准备延长机仓。

这是我安装好的伞仓。一下加上我设计的伞仓。

网友A:
前来围观!话说回来,大猎鹰不好降吗

网友B:
建议楼主把开伞舵机更换为更可靠的金属舵机,盖子的间隙做的再小一些。弹簧弹伞的设计简单实用,建议开伞开关关联油门锁,防止伞降过程中电机以外启动,如果考虑重量,皮筋也可代替弹簧(略改设计)。伞有很多用途,比如用于降落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来围观!话说回来,大猎鹰不好降吗

是的,尾翼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把开伞舵机更换为更可靠的金属舵机,盖子的间隙做的再小一些。弹簧弹伞的设计简单实用,建议开伞开 ...

谢谢你的提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把开伞舵机更换为更可靠的金属舵机,盖子的间隙做的再小一些。弹簧弹伞的设计简单实用,建议开伞开 ...

这个可以有,设计的很好

网友:
这么好看的猎鹰弄成这样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