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判断一下我的D7E控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2-02):
买的改好的D7E控,短接过电阻,加了三合一的高频头,加了两个三段开关,前面通过调频率微调可以连伟力K120,前几天没注意到遥控对电池电压要求问题,给接了个2S的电池,当时接2S电池连电脑玩模拟器有10分钟吧,昨天到Deviation网站nightly bulid里下了个最新的D7e的固件给刷上了。完了今天对了个伟力K110发现死活对不上,晚上又拿前面对频过的伟力K120也对不上,频率微调都试过,两架飞机也都是好的。后来我又拿这个控连了华科尔的V120d02s,可以正常对频的。拆开控看看也没什么原件有明显烧掉的样子。想问一下,我现在的问题会不会是加了2S的电池烧了三合一的高频头还是刷系统问题?

网友:
不明觉厉。这让别人怎么帮你

楼主:
就是Devo 7e的控刷了Deviation的系统,现在与伟力K110,120对频都对不上,前面写的这两天详细的经过。

网友A:
这控都是上2s的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控都是上2s的哇

我没改过供电,没改过论坛教程里头的LDO,因为以前Devo 10是直接用的2s,后来看论坛才发现D7e直接上2s会烧LDO

网友:
不懂,能刷回去不

网友:
我感觉是伟力的问题,我有个v931(977的主板),用其他玩具上拆的nrf24l01,甚至原厂控上拆的24l01都对不上。换成淘宝6块钱不带pa的反而可以。。。

楼主:
没PA信号能好?
还有,主要是我前面有成功对频120,现在不可以了。

网友B:
我的用2S都快2年了,没问题

网友:
2s没有问题,一直这么用。你看看遥控设置,把里面的固定码删除先,不设置固定码,再对频,对完再设固定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用2S都快2年了,没问题

你的里面改过LDO?

网友C:
能与华科尔的机对频成功,说明原控内高频是正常的;K110,K120是用CC2500高频头的,伟力V911是用A7105高频头的V977是与NRF2401兼容的高频头的,如果7105,2500,2401这三组都工作不正常,哪你要查查供电了,不可能三组都同时对不上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与华科尔的机对频成功,说明原控内高频是正常的;K110,K120是用CC2500高频头的,伟力V911是用A7105高频头 ...

手头上只有伟力的小机和华科尔的接收机,唉,这个方法好,可惜没法做到。还是感谢提供宝贵建议。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头上只有伟力的小机和华科尔的接收机,唉,这个方法好,可惜没法做到。还是感谢提供宝贵建议。

脑残闲的**,高频头被我扒开了,也看不出有啥玩意明显烧了

网友C:
如果你开机没有错误提示,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量一下,蓝色电路板上黄色的钽电容两端有没有3.3伏的电压,正常时是应该有的,如果这个电压比较低,例如在2.5伏的样子,就很有可能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开机没有错误提示,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量一下,蓝色电路板上黄色的钽电容两端有没有3.3伏的电压,正 ...

刚量了高频头上你说的那个黄色的钽电容了,电压3.28,刨除误差的话,应该就算3.3V吧。这个钽电容会不会坏了?如果坏了,要怎么量可以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开机没有错误提示,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量一下,蓝色电路板上黄色的钽电容两端有没有3.3伏的电压,正 ...

用万用表电阻2K档,分别量两头都有数值,一个是0.812,一个是0.408。万用表二极管档,一头接GND,另一头分别量电容两端,一边是长响,一边是瞬间的断响。这么量能不能看出这个电容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量了高频头上你说的那个黄色的钽电容了,电压3.28,刨除误差的话,应该就算3.3V吧。这个钽电容会不会 ...

3.28算正常的了。
现在只能建议你分别测了,如我上面帖子提到的V911,V977还有就是K110,因为这三种机型使用的高频头正是你现在加上的三合一高频,一般来说不会三个同时坏,同时这三种高频头都不行,只能是这个三合一高频头上的PA块(它是共用的,也是耗电大户),就算确认了你也很难修。
另外,就是细查一下这三合一高频头的连接线是否有断的。
也只能祝你好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电阻2K档,分别量两头都有数值,一个是0.812,一个是0.408。万用表二极管档,一头接GND,另 ...

钽电容没坏,你量来干什么。

网友D:
试一下用最大功率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8算正常的了。
现在只能建议你分别测了,如我上面帖子提到的V911,V977还有就是K110,因为这三种机型 ...

手头没其它的飞机了,没法试,看来只能扔一边,等以后再说了。

楼主:
唉,折腾大半宿,换了个伟力X6控的原厂高频头还是不行,谁能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吗?换上伟力高频头依旧是能对上频,但是频率微调飞机接收的信号依旧是断断续续的,快疯了。感觉不是原来三合一高频头问题,主板给高频头供电也正常的3.3V,信号问题?si?so?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一下用最大功率看看行不行

不是功率问题,功率,频率微调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里面改过LDO?

不太清楚,我买回是加装好高频头的

网友E:
V120D02直升机用的是原机配的高频头模块,这个模块有两个供电端,一个是3.3V一个是比电池电压低一点点,如果这两个电压没问题,并且设置没问题的话,设置包括菜单里面的配对和机型选择,还有就是遥控器内部文件夹里面的配置文件的设置。那就是高频头本身出问题了,高频头如果是改过电阻的,那2S供电很有可能把LDO给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V120D02直升机用的是原机配的高频头模块,这个模块有两个供电端,一个是3.3V一个是比电池电压低一点点,如 ...

我现在是连华科尔的V120D02S正常,证明d7e自带高频头是好的。主要是连伟力120不行,现象就是有时能连上有时连不上,即使连上了,不管怎么调频率微调,舵机都响应延迟,感觉信号很差的那种状况,考虑到手里没有其它型号的飞机确认三合一高频头的好坏,所以后来我就拆了个伟力原厂X6控的高频头装上测试,发现效果几乎一样,只是比原来改的三合一效果好一点点,但还是舵机延迟严重,信号差的状态。我量了mcu边上的那个LDO,电压输出3.3V,飞线到三合一高频头和伟力控拆机高频头的电压也是3.3V。
奇怪的是这个控前面通过控是可以正常连伟力K120的飞机的,只是如我贴子里头所讲,中间插过2s电池试下,然后就刷了最新版的DEVIATION固件,兴冲冲的再连伟力K120就发现现在的情况了。刷固件操作应该没问题,刷入固件,复制新下固件文件夹内文件到控里,修改硬件配制文件启用cc2500的高频头,pa=1那项也打开了。
现在的感觉就是信号不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F:
试下三合一不上屏蔽,然后配置里把PA=1关了看距离能好一点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下三合一不上屏蔽,然后配置里把PA=1关了看距离能好一点儿不。

这个前面自己瞎折腾的时候有试过,也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前面自己瞎折腾的时候有试过,也不行

从目前情况看模块本身问题不大,因为你配置里启用了模块,使用模块后不显示错误说明和三合一模块通信正常,信号不好的话PA或高频开关故障的可能性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目前情况看模块本身问题不大,因为你配置里启用了模块,使用模块后不显示错误说明和三合一模块通信正常 ...

求助一下要怎么量,怎么确认是主板上哪个元件坏了?

网友:
你看下三合一模块的供电要求,我换的是四合一,供电要求是4.5V到8V的。

网友E:
我看了三合一的说明书,是3.3V供电的,所以你需要确定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三合一高频头里面其他两个芯片是否正常,就是切换到别的飞机是否正常,然后就是3.3V供电是不是稳定,从三合一模块的焊盘量,最好示波器,需要测试工作时候的电压。总之一定要先确定设置的参数和供电是不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三合一的说明书,是3.3V供电的,所以你需要确定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三合一高频头里面其他两个芯片是否 ...

就是没有其它飞机可以试呢,支持其它协议的便宜接收器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实在不行我买个便宜接收回来试试,买飞机代价太大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其它飞机可以试呢,支持其它协议的便宜接收器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实在不行我买个便宜接收回来试试 ...

我也是刚买的三合一,过年期间装到d7e上的,是用来连911和949的接收。
现在的情况是可以对频,但是距离三四米开始舵机和油门就出现延迟、丢帧、卡顿的问题。
改了供电:在电源进来加了一个dcdc模块,把供电电压降到4.1v再去供其他所有LDO,增加了一个LDO CE6375专门个三合一供电
刷了m固件
下一步准备拆开测一下供电,另外买了富斯一代接收器准备试试
对三合一比较失望,网上用户使用反馈太少了。

网友H:
如果以前能对上,其他机型又能证明高频头没问题,那就是固件原因了

网友I:
建议把原装高频头拆了 就用3合1 要么改供电ic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刚买的三合一,过年期间装到d7e上的,是用来连911和949的接收。
现在的情况是可以对频,但是距离 ...

在电源进来加了一个dcdc模块是为了用2S锂电降压吗?增加了一个LDO CE6375专门个三合一供电这个要怎么加?
还有改过后你对频和使用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以前能对上,其他机型又能证明高频头没问题,那就是固件原因了

以前能对上伟力120后来对不上了, 前两天找了个hcp100s对频正常,系统也刷了Deviation最近的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把原装高频头拆了 就用3合1 要么改供电ic

改供电IC要怎么弄?能否给指导一下,平时只是照葫芦画瓢,套着网上教程拆拆焊焊,电子电路这块压根不懂。

网友I:
引用 楼主:
改供电IC要怎么弄?能否给指导一下,平时只是照葫芦画瓢,套着网上教程拆拆焊焊,电子电路这块压根不懂。 ...

这个 我也不无能为力了 以前我都是把高频头供电引出来 单独3.3v供电 IC 我没去换过 只是他们很多人换了就不那么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 我也不无能为力了 以前我都是把高频头供电引出来 单独3.3v供电 IC 我没去换过 只是他们很多人换了就 ...

你说的这个是控用2S锂电的时候,改原厂高频头的LDO吧?我现在为了保险一直用4节镍氢充电电池了,省的本来就不懂,然后再折腾出一堆问题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是控用2S锂电的时候,改原厂高频头的LDO吧?我现在为了保险一直用4节镍氢充电电池了,省的本来 ...

控用2s 点问题没有的 高频头供电是个通病 四节6v电池不嫌麻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以前能对上,其他机型又能证明高频头没问题,那就是固件原因了

说对了,联系了卖家,建议更新到5.0固件,更新后在家试没有卡顿问题了。有机会再去外面拉距离。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电源进来加了一个dcdc模块是为了用2S锂电降压吗?增加了一个LDO CE6375专门个三合一供电这 ...

加DCDC模块有好几个意思吧,首先不管用电池还是2s,供电转换效率能比供电+LDO的方式高,第二就是减轻自带高频头那颗易坏的LDO的压力。

专门加三合一LEO是因为原来三合一教程是从MCU供电的LDO取电,看了写前辈的帖子,那颗LDO似乎电流不强,所以多加了一颗250mA的LDO,从自带高频头右下方二极管右端,取新加的DCDC输出的4.1V,GND用高频头屏蔽罩固定点。
新加DCDC不算复杂,但还是需要动手,有兴趣的话可以提供方案。

后来跟三合一老板沟通了,刷了5.0中文版后,在家里实验不卡顿了,还没有出去拉距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DCDC模块有好几个意思吧,首先不管用电池还是2s,供电转换效率能比供电+LDO的方式高,第二就是减轻自带 ...

很有兴趣,告诉我怎么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