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9-02-02):
大齿螺丝帽已经拧出来了,螺丝死活出不来

楼主:
就是这个螺丝,有什么办法取出来啊

网友A:
逆时针就下来了

网友B:
螺丝弯了卡住了,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弯了卡住了,敲出来

转的动,怎么敲都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逆时针就下来了

不管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都没用,拧是拧得动,就是出不来,敲也瞧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的动,怎么敲都不出来

先把螺母弄下来,再拿送的小内六角或者1.5的螺丝敲下来

网友:
把螺帽拧几丝,对好位用尖嘴钳夹一下就出来了,主轴边缘卡住螺纹了

网友:
一边拧一边往外拔

网友:
拧得动,肯定敲得出来,就是要敲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都没用,拧是拧得动,就是出不来,敲也瞧不出来

边拧边顶,螺丝位置是个金属,由于不同心,所以有点卡,不怕损坏螺丝,暴力都可以顶出来的,加上逆时针旋转比较容易

楼主:
哎,三个小时还是没把这螺丝弄出来,要疯了

楼主:
顶,拧,敲,都用遍了,还是没出来

网友C:
这真叫人无语,你拿个螺丝刀什么的从另一端顶一下不就出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真叫人无语,你拿个螺丝刀什么的从另一端顶一下不就出来了么。。

我顶了几个小时都没顶出来

网友:
螺丝在里面弯了,继续暴力,暴力够了自然出来了,还一个温柔的办法,用打火机烧,塑料烧软了就容易出来

网友D:
1先把主轴上面的固定环松了,2怼着螺丝露出来的部分,边拧边怼,3下次用中间没有螺纹主轴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