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求配置

楼主(2019-02-02):
冬天想装个室内机玩玩,想用2.5寸左右的浆,求大家给推荐一下机机配置,主要室内飞所以不用特别暴力,能灵活穿洞就好。附一张自己没力的空心杯

网友:
Mobula7,beta75x,兔机

网友:
配置好的空心杯性能也不差

网友A:
ET 100   115  125都是   就是感觉在室内飞有点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T 100   115  125都是   就是感觉在室内飞有点大了

兔机95的,室内飞怎样?

网友:
室内我觉得85以下吧,不然太大了,我用银燕的babyhawk飞,85的,不过感觉tinyhawk可能更好一些,7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兔机95的,室内飞怎样?

239吗??   室内最好是   75   85轴距的   85都有点大了我感觉,,,不知道你想室内怎么飞,。如果穿个桌椅板凳的    那就75或者65轴距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