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X

楼主(2019-02-03):
哪位大神会调亚拓150X、参数被我调乱了、现在调不回来、有回调的帮帮忙、谢谢!

网友A:
透过调机APP,先将飞行参数恢复原厂预设值试试。

网友B:
楼上説的对!

补充。

1、一定要多读几遍説明书。
2、一定要设置好”自稳“与”3D“切换键,否则不要飞。刚入手,在室内,一定要使用自稳。
去youku上查下视频。如下图。
下图中,第四个视频,很好!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好精致的小亚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过调机APP,先将飞行参数恢复原厂预设值试试。

恢复原厂设置只是单独的几个参数不是全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説的对!

补充。

谢谢!谢谢!

网友:
不客气,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