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换代的问题

楼主(2019-02-03):
我的FUTABA一6EX用了七、八年了,现在觉得不够用了,特别是稍复杂点的混控设置,通道也少。想换个三、两千的控,但不願扔弃原来的接收机,请各位大神推荐一款,要求不太高,就飞固定翼,不去窝里喷。谢谢了🙏!

网友:
14SG   是你最佳的选择

网友:
肯定14sg啊

网友A:
futaba14绝对是你的首选。我有个14sg想出,如有意我们可以聊聊

网友:
14sg,16,18sz都是不错的选择,3000以下的14,5000以下的16,再高就是18。都可以用之前的2.4的接收如果是PCM的现在基本没有兼容的了

网友:
1收个4sg,新的18sz

网友B:
3k收不了二手18。16可以买全新的,支持目前所有接收。14不支持tfh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14绝对是你的首选。我有个14sg想出,如有意我们可以聊聊

怎么你的那个3170的14sg都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你的那个3170的14sg都还在?

3170是什么?

楼主:
背面的编号后四位,就是你以前那台。

网友:
哈哈,真佩服你,我自己都不知道曾几度决心不再换控,感觉够用也就飞飞固定翼,所以换不换也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3k收不了二手18。16可以买全新的,支持目前所有接收。14不支持tfhss。

sfhss可以的

网友(2020-02-16):
看样子还是futaba的好,14不错,之前用的jr的不然还是选futaba

网友(2020-04-01):
性价比14SG最高,想要个触屏16SZ 多了两个通道,有钱18SZ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