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接收机

楼主(2019-02-03):
昨天飞机飞丢了,遥控器是天地飞9的,请推荐一款可以匹配遥控器的接收机,用来玩穿越机。

网友:
天地飞的RD201W

楼主:
能不能使用其他品牌的接收机?

网友:
使用天地飞wbus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使用其他品牌的接收机?

不能

网友:
加高频头可以换其他接收

网友:
玩穿越的当然是sbus接收机啊,85块那个

网友:
天地飞目前也就一款wbus了

楼主:
感谢各位,装备入手RD201W这个,88元包邮的这款

网友A(2020-04-23):
兄弟,这个rd201w在f4 飞控如何设置,遥控器是天地飞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个rd201w在f4 飞控如何设置,遥控器是天地飞9

飞控选sbus,遥控选wbu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控选sbus,遥控选wbus

穿越机新手买了一架有刷小四轴想试试水,请教一下,老款的天地飞7接收能不能用在F3_EVO飞控上,遥控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穿越机新手买了一架有刷小四轴想试试水,请教一下,老款的天地飞7接收能不能用在F3_EVO飞控上,遥控要怎 ...

空心杯吗,接收机体积和重量都太大了,不好安装的,遥控选固定翼模式就行,具体设置我要摸到控才能想起来。
我建议你有条件的话换控换飞机,买个性价比高的控和无刷机,飞行体验好技术进步快
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心杯吗,接收机体积和重量都太大了,不好安装的,遥控选固定翼模式就行,具体设置我要摸到控才能想起来 ...

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这句花没毛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飞控选sbus,遥控选wbus

飞9 貌似没有wbus这一个选项,是对频的时候选择sbus吗

网友:
飞有刷可以考虑使用那个老款的ppm接收,是天地飞接收机里最小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9 貌似没有wbus这一个选项,是对频的时候选择sbus吗

那应该是ppm,具体我记不清了,太久没用了,要摸到控才能想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ppm,具体我记不清了,太久没用了,要摸到控才能想起来

天地飞9 只有ppm,1024,4096三个选项,对频可以选wbus

网友(2020-08-05):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个rd201w在f4 飞控如何设置,遥控器是天地飞9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