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自己瞎鸡做了个机,大神看看能不能飞,求大神们指点

楼主(2019-02-03):
2212kv1400电机,8060桨,30A电调,3s1500mah25c电池,重心大概就在副翼舵机那个字位置,各位前辈看看能不能飞

楼主:
我去,图片太大上不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去,图片太大上不去!!!

翼展84cm,800克左右

网友A:
800g可能会有些重

网友A:
估计这架速度会很快(○ε○)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g可能会有些重

我也觉得是有点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架速度会很快(○ε○)

那怎么让它慢点啊,技术还不行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让它慢点啊,技术还不行呢啊

减重 机翼加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架速度会很快(○ε○)

或者小油门飞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小油门飞行吗

小油门估计飞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有点重

是滴哦(-ω-`)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

不客气

网友B:
不光是快,还会很贼;看图片没有右拉角。。。。。。应该不会太好飞。。。。。。
个人 见解,仅供参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光是快,还会很贼;看图片没有右拉角。。。。。。应该不会太好飞。。。。。。
个人 见解,仅供参考哦。 ...

是没有右拉角,请问右拉角最好多大,有什么作用?

网友:
一般3到7度,加3度的下拉角。如果大翼加宽2到5公分(尤其大翼艮部),你这飞机就好飞了。祝你顺利哦

网友B:
右拉3到7度;下拉3度;大翼(特别是翼根)加宽2到6公分。你这飞机就应该好飞啦。祝你顺利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拉3到7度;下拉3度;大翼(特别是翼根)加宽2到6公分。你这飞机就应该好飞啦。祝你顺利哦

嗯嗯,我改改,谢谢啦

网友:
动力足,门板都可以飞。考虑推重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