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rsky x10s遥控器如何不用加密狗玩模拟器,

楼主(2019-02-03):
加密狗坏了,

在论坛里搜了一下,似乎还真能不用加密狗玩模拟器
不过具体的教程,介绍一点没有,自己摆弄一头雾水,

遥控器怎么设置?电脑端怎么设置?要下载什么软件?
望高人指点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你这问题很多余,加密狗几十块的东西,到手就带软件。

别省那点钱。。凡是好使的模拟软件,必须要加密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很多余,加密狗几十块的东西,到手就带软件。

别省那点钱。。凡是好使的模拟软件,必须要加密狗

所以就不能问了?

网友:
高级遥控器舍得买,何必省个几十块,嘻嘻

网友:
不要加密狗的也有,画面差到惨不忍睹  FM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很多余,加密狗几十块的东西,到手就带软件。

别省那点钱。。凡是好使的模拟软件,必须要加密狗

建议你多了解目前流行的穿越机模拟器。

网友B:
liftoff直接插就能玩,目前用frsky x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iftoff直接插就能玩,目前用frsky x7

插哪里?是前面的音频口接电脑音频口,还是后面的miniusb接电脑usb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哪里?是前面的音频口接电脑音频口,还是后面的miniusb接电脑usb口?

miniusb 链接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