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介一款能装iA6B接收器的机架

楼主(2019-02-03):
如题,新手买了富斯iA6B接收器,但实体机也实在太大了,想请大神们推介一款210mm机架,先谢过

网友A:
弄个AIO飞控,加上分体电调,一般不是太矮的210机架应该都能装的下IA6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AIO飞控,加上分体电调,一般不是太矮的210机架应该都能装的下IA6B

谢谢你的回复,有没有具体型号的机架推介一下呢?还有就是想问一下一般接收器是怎么固定的,扎带,螺丝,还是双面胶?
我现在打算自己做机架想找个参考一下,但网上好像很少人用我的接收器,还请大神推介一个
还有祝你新年快乐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AIO飞控,加上分体电调,一般不是太矮的210机架应该都能装的下IA6B

谢谢老哥

网友A:
我用的iflight ix5,这机架空间还可以,可以参考。IA6B接收如果是放在210机架里话,估计只能跟飞控叠一起,可以加个带固定孔的载物板(ix5机架就有),然后把接收用扎带或双面胶固定,如果高度不够用30mm或更长的铝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iflight ix5,这机架空间还可以,可以参考。IA6B接收如果是放在210机架里话,估计只能跟飞控叠一起, ...

好的,可能要调整一下我的设计,我现在设计的是正x的机架,刚刚看了ix5,也不是完全等长等宽的。谢谢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可能要调整一下我的设计,我现在设计的是正x的机架,刚刚看了ix5,也不是完全等长等宽的。谢谢你了 ...

220mm这个还不错, 空间多点也平宜1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mm这个还不错, 空间多点也平宜100块

对的,现在搞个220正x算了,谢谢你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