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V120D02S用k8+卫星代替原装陀螺仪

楼主(2019-02-03):
先感谢D神E神鱼神丁神。
下面分享折腾过程:

1.咸鱼买k8,100元1个,淘宝买卫星40块1个。原材料140元。
2.拆壳。
3.拆到只剩主板。
4.舵机4个插座正负极加导线接一起并引出头,信号脚按位置弯好;蓝牙插座电脑插座按孔位把脚弯好。
5.插座放到k8试一下位置。
6.正极穿孔过反面。
7.负极翻边缘过反面。
8.卫星3根线对应接好,上胶固定,完成。
还差2个。

网友:
造福众大模友 技术贴要顶起来

网友A:
支持楼主!强烈顶起!希望详细说一下原理和电路图!

网友B:
很好!刚好我还有一个K8闲置着,那天也改一下,不过电脑里的调参软件没有了能否发一个给我?谢谢!原来的链接过期了。peng_ox@sina.com

网友:
其实主要还是难焊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刚好我还有一个K8闲置着,那天也改一下,不过电脑里的调参软件没有了能否发一个给我?谢谢!原来的链 ...

已发邮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强烈顶起!希望详细说一下原理和电路图!

只是把k8原装的插座换成02S的插座而已,线一一对应就可以了。

网友C:
Usb同藍芽兩個插都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同藍芽兩個插都插了?

蓝牙直接做了插头,也改了USB数据线插头。

网友D:
楼主牛啊,飞起来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牛啊,飞起来效果怎么样?

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网友(2019-06-03):
KABR要怎么设置才能获取卫星的输入信号?

网友E(2021-10-17):
我也照着你的贴子把我的v120d02s改k8了,插口都焊好了,下一步连上电脑不知道要怎么设置,具体要设置哪些参数,大神有空的话求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照着你的贴子把我的v120d02s改k8了,插口都焊好了,下一步连上电脑不知道要怎么设置,具体要设置哪些参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2354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2354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2354

能再请教一个问题吗?就是,k8的三个斜盘舵机插口分别对应斜盘上的哪个舵机,尾舵机我就插好了,三个斜盘舵机弄不清楚顺序,原厂接收我把舵机通过打控上的操作杆能试出舵机,k8我还没能和控连上,电脑也还没调试,试不出来

网友:
主电机旁边那个舵机是插在电调旁边那个插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