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V120D02S电调升级成2S电调

楼主(2019-02-03):
淘宝买降压模块+02S原装电调组合就成了一个2S电调。
折腾有风险,风险自负。

电源正负极接到降压模块上,模块输出和原来的信号线做成油门插头。散热片拆了,不到6g。目前正常飞行。

网友A:
强烈不推荐这么干,降压模块功率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烈不推荐这么干,降压模块功率太小

哦,多谢提醒。现在用的这个降压模块是3A电流的,大电流效率都在90%以上。如果烧掉再看吧,折腾有风险,有心理准备了。

网友B:
计算过了吗?拆掉散热片会得不偿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过了吗?拆掉散热片会得不偿失吗?

风险自负。
我的目前还没烧。

网友:
你这个减压模块叫啥

网友:
这个是2s电池降压成1s用?没看懂

楼主:
1S电调做成2S电调。现在还没测试3S,有可能3S都可以用。

网友:
重复发贴了。

网友C:
请问02S原装电调怎么改2S电

网友:
一个电调20几块钱的事,不知道在作什么。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处呢?本来就是1S啊,为了用2S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02S原装电调怎么改2S电

电调原来的BEC正负极接到降压模块的输入,降压模块输出和原来的电调信号线作新BEC。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原来的BEC正负极接到降压模块的输入,降压模块输出和原来的电调信号线作新BEC。

主要原装电调耐2S电吗?

网友(2021-05-03):
小龙哥,我想把2s电调改为1s电调怎么操作?我试了2s可以,1s不行。附图

网友:
华120 当年很喜欢  没钱错过了 现在貌似停产 听说机尾伞齿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