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电源

楼主(2019-02-03):
想D一个电火花取断丝机。R.C电源和高频电源哪种效果好?相比较R.C 电源成本低,制作简单。高频电源略显高大上一点。请教一下大神。请赐教!

网友A:
工业或干活挣钱用就高频,

自己玩玩就RC,便宜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或干活挣钱用就高频,

自己玩玩就RC,便宜简单

是不是电压越高效率越高?不超过150V。

网友A:
不是啊,论坛原来有帖子讨论的,我记得是RC电路,电容超过150微法拉就没多大作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电压越高效率越高?不超过150V。

电压并不是越高越好,太高了漏电,无法保证尖端放点,貌似个人玩用RC电路48V从效率和安全来说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并不是越高越好,太高了漏电,无法保证尖端放点,貌似个人玩用RC电路48V从效率和安全来说比较合适。
...

我认为电压高的话功率肯定大。功率大能量就大。蚀刻的速度就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论坛原来有帖子讨论的,我记得是RC电路,电容超过150微法拉就没多大作用了

我说的是电源电压。至于电容器的容量应该与电阻协调。形成R.C振荡。电容器容量大就会降低振荡频率。也就是放电时间长。放电时间产生电火花。电火花放电的能量蚀刻金属。达到切割的目的。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或干活挣钱用就高频,

自己玩玩就RC,便宜简单

我想知道的是哪种方式效率高。切割速度快。至于那个高频电源。并不是很难。也就是一个振荡器驱动一个大功率晶体管而已。

网友:
看高手解答!

网友C:
网上买个汽车充电器50元左右的,里面是高频电源。我也用过工频变压器做过,从12V到110V,RC不变的情况下电压高打孔快很多。(电极打孔的间隙也会增大),电动车的充电器很容易就短路保护(可以拆除保护)。如能有自动升降电路打孔速度就很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买个汽车充电器50元左右的,里面是高频电源。我也用过工频变压器做过,从12V到110V,RC不变的情况下电 ...

看起来想不花钱提高速度,还是得采用工频变压器加调压器。做适当调整啊。这玩意是手到擒来的事。其实没别的目的就是想让加工的速度快一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想不花钱提高速度,还是得采用工频变压器加调压器。做适当调整啊。这玩意是手到擒来的事。其实没别 ...

直接220v整流就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哪种方式效率高。切割速度快。至于那个高频电源。并不是很难。也就是一个振荡器驱动一个大功 ...

高频

网友E:
电压大,间隙就大,容易去屑,排屑好,电蚀速度就快,。但主要是要有足够的电流储备,。RC穿不了深孔,。建议玩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大,间隙就大,容易去屑,排屑好,电蚀速度就快,。但主要是要有足够的电流储备,。RC穿不了深孔,。建 ...

谢谢朋友指点。电源能量充足。4000VA的变压器,150V输出。油浸电容一堆。多大容量的都有。随便并联。电阻用电炉丝。调压用调压器。都是老产品。想做高频也容易。用NE555搭一个可调频率震荡器。驱动大功率三极管。各种型号随便选。有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220v整流就用

未尝不可。采用隔离变压器。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指点。电源能量充足。4000VA的变压器,150V输出。油浸电容一堆。多大容量的都有。随便并联。电阻 ...

请教"电阻用电炉丝" 这个电阻怎么计算选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电阻用电炉丝" 这个电阻怎么计算选取呢?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万能表量一下。也可用欧姆定律粗略估算一下。

网友(2019-11-04):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指点。电源能量充足。4000VA的变压器,150V输出。油浸电容一堆。多大容量的都有。随便并联。电阻 ...

兄弟用555和大功率管有电路图吗 理论我不会 只会照图做

网友:
电火花机难的不是电源,是能控制火花间细的自动控制系统
最基本的RC电源+继电器,不用步进马达控制系统一样能做出非常好的火花自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