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固件以后玩不了模拟器

楼主(2019-02-03):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A0NjMxMDcwMA==.html?sharefrom=iphone&sharekey=6e21a3ea41c333b0e08f509d1f22db2f5

油门只有开和关什么情况
油门设置成三段式45度曲线了
d固件5.0.0

网友A:
在模拟器上的通道校正功能, 所有通道做一下校正。

网友B:
就是没设置好,老的删了,重新设置一个就行了,严格按照提示设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模拟器上的通道校正功能, 所有通道做一下校正。

校准了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没设置好,老的删了,重新设置一个就行了,严格按照提示设置就行了

我换了个电脑也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