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蓝牙模块 - 实现PowerUp类似的功能

楼主(2019-02-03):
买个CC2541蓝牙模块,刷固件就可以实现PowerUp的功能
我买的MLT-BT05,带底板的

P1.3   为蓝牙连接状态指示灯
powerUp -- 差速模式
P0.3   右电机   右转  转速降低
P0.6   左电机   左转  转速降低

powerUp -- 普通模式(电磁舵)
P0.3   油门
P0.5   舵机  右转
P0.6   舵机  左转

刷固件需要购买CCDebugger调试下载器,全部资料已经上传到网盘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oXm-jNVVOyRoZrhqGZxjQ 提取码: hut7
固件只提供hex文件,因为我也是用某大神的固件,没有源码。但是可以提供安卓APP源码
再提供一个类似的开源项目 https://github.com/drme/ble-rc

*******************************************************

网友A(2019-03-26):
你好 请问 文件里有 普通模式的固件吗

楼主:
固件是通用的   需要改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请问 文件里有 普通模式的固件吗

差速固件更新.doc 这个说明文件中有怎么修改模式的操作
***************************************************
打开nRF_Master_Control_panle
点击SCAN搜索设备
并点击CONNECT链接设
点击UUID
为86c3B10e-f171-40d9-a1117-26b300768cd6
的选项,展开它
选择UUID
86c3B10e-0050-40d9-a1117-26b300768cd6
的选项,点击UUID旁的向上箭头
代表上传操作
这里的传值
00代表电机与电磁舵方式
01代表差速模式
点击SEND设置成功
每次需要更改输出模式的时候
需要重新进行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