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车影像摄像头

楼主(2019-02-03):
请问下各位,倒车影像摄像头能否当FPV摄像头用呢?拆开了看了看,有四根线,其中两根电源线,另外两个分别都接到图传上试了试,都没有画面,后来也想起来了这种视频输出都是莲花头,可图传只需要一根视频信号线,求助大神们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莲花头外皮莲花是负极

网友:
接个负极应该就行了

网友B:
摄像头的地线也要接图传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莲花头外皮莲花是负极

那我需要把莲花头的哪根线接到图传信号线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的地线也要接图传上的吧

哪根地线

网友:
还是买个专用的fpv摄像头吧,和倒车影像摄像头相比,在重量、逆光性能、接头兼容性、调参等方面都没法比

网友:
电源线负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需要把莲花头的哪根线接到图传信号线上呢?

中心的是信号

网友:
注意电压

网友:
非FPV摄像头 首先延时可能就达不到穿越机的标准

网友C:
可以,我就在用,就是倒车是镜面的,还的稍微改动下。找到视频输出,还有电源电压。主要是图传要和摄像头用一个电源。用一个电源。

网友D:
我用过,不过不能用倒车摄像头,反的。得买车用前置摄像头。但是有个问题,焦距不可调,近处清晰,飞到天上远处模糊。最大的好处的防水,可用到水机上。

网友D: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5199&mobile=2

网友:
也有同样的问题待解决

网友:
小的摄像机可能有降压电阻小心点,总结目前有电压osd好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我就在用,就是倒车是镜面的,还的稍微改动下。找到视频输出,还有电源电压。主要是图传要和摄像头用 ...

请问,镜像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不过不能用倒车摄像头,反的。得买车用前置摄像头。但是有个问题,焦距不可调,近处清晰,飞到天上 ...

那个地方都买到前置摄像头

网友D:
试过了,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镜像怎么改

看用的啥芯片,倒车都有那个线。芯片断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过了,效果不好

好的

网友:
没必要改啦,蜗牛才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