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一个自己做的飞控

楼主(2019-02-03):
之前为了做一个纸飞机,用716空心杯直接驱动,因为推力只有15g左右,因此纸飞机必须尽量轻
因为手残,没有飞控的话频频坠机,所以就想着拿以前做过的东西改改,弄了这么一个:

Mini_FlyControl 迷你飞控

特性
- 六轴MEMS(芯片——ICM20600)
- 支持单节锂电池充电(芯片——ETA9640)
- 飞控MCU-Stm32F072 主频 48Mhz
- 可驱动4个有刷电机(空心杯电机)并进行调速
- 可驱动4个微型舵机(驱动电压为一节锂电池的电压4.2V,因此大舵机有的要5V以上电压供电的可能驱动不了)
- 提供CAN接口(芯片——TJA1050)

原理图和PCB可以在这里获取:
https://github.com/Ncerzzk/Mini_FlyControl

网友A:
好评
如果去除单节锂电池充电功能,以及CAN,可以用sp racing F3 Brushed改版,重量或能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评
如果去除单节锂电池充电功能,以及CAN,可以用sp racing F3 Brushed改版,重量或能更轻。

是的,这个版本因为当时想着以后可能会用在小四轴上,所以加了一些备用接口。
另外还做了个Tiny版,删掉了CAN接口,只留两个电机驱动接口,舵机倒还是能驱动4个。
不过充电接口倒还是留着,不然我没地方充电了 呵呵

网友:
厉害厉害,( _),楼主新年快乐

网友:
716空心杯直接驱动
---   不错 不错

网友B(2019-03-07):
驱动4个舵机是给固定翼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4个舵机是给固定翼是吗?

也可以给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