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无刷电机怎么改KV

楼主(2019-02-04):
2204   2300改1000
已知原先是4股17圈

楼主:
手里有0.21跟0.4的线

网友A:
2300×17÷1000=39.1所以39圈。kv跟多少股没关系,绕进去越多越好。
我看论坛贴子应该是这样的,但没绕过,请楼下懂的大佬指正

网友B:
这样改电压也要翻倍,否则功率只有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00×17÷1000=39.1所以39圈。kv跟多少股没关系,绕进去越多越好。
我看论坛贴子应该是这样的,但没绕过, ...

39圈不能吧,因为现在17圈我看着就挺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电压也要翻倍,否则功率只有一半

兄嘚,那应该多少圈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39圈不能吧,因为现在17圈我看着就挺满了

细线或者少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嘚,那应该多少圈呀

差别太大,没法改的。直接买个电机吧,除非牺牲功率可以这样改

网友C:
KV值和股数无关,只和绕进去的圈数有关,现有定子不变的情况下要想降低KV只有增加缠绕圈数,如绕不进去就需要降低股数或者更换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KV值和股数无关,只和绕进去的圈数有关,现有定子不变的情况下要想降低KV只有增加缠绕圈数,如绕不进去就需 ...

嗯   感谢科普

网友D:
直接把六个头拆出来三角改星接多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六个头拆出来三角改星接多省事

唉,这样也不错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