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nverted s.port软解方法

楼主(2019-02-04):
趁春节假期装新机,结果发s.port接f4需要反向,r-xsr接收机的反向s.port焊盘太小了不小心把焊盘撕下来了,很多热心群友帮忙解答了,还是不太清楚,请教下万能的模友inverted s.port如何软解
原有的inverted s.port焊盘已掉!!!!!
有相关教程请留链接
希望问题可以尽快解决,尽早起飞(毕竟假期可是分分钟就没了呀)。
最后祝所有模友新春快乐,万事如意,永不炸机

网友A:
1、你撕掉的是非反相S PORT口,通过资料可以焊线到图中红圈的焊点替代接到飞控任意一个普通UART口的TX就行了,这个国外原作者没有经过测试,你可以试试;
2、也可以连接接收机插口的反相S PORT口到飞控空闲的PWM5或PWM6信号接针上,然后开启飞控软串口,再把PWM5或PWM6的接针映射到软串口上就行了。
resource motor 5 NONE
resource serial_tx 11 a1      # for PWM5
resource motor 6 NONE
resource serial_tx 11 a8      # for PWM6

最后SAVE并开启软串口的SAMRT PORT

网友B:
楼上已正解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不是所有F4飞控都可以改软端口提供非反向接口的
很多F4飞控改过后会造成PWM输出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撕掉的是非反相S PORT口,通过资料可以焊线到图中红圈的焊点替代接到飞控任意一个普通UART ...

好的谢谢,回去试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已正解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不是所有F4飞控都可以改软端口提供非反向接口的

跟风大力f405

网友B:
很可惜

大力F405改不了软串口的

只能用带有非反向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可惜

大力F405改不了软串口的

那可惜了。感谢兔蛋。祝新春快乐

网友:
又学习了,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