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狗壞了

楼主(2019-02-04):
鳳凰加密狗用了2年,藍燈在快閃,開控説我未接控,是否狗壞了?怎辦除了買新?

网友A:
接触不好或者多方原因,我遇到很多次了,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B:
狗和遥控器插头出线对接那条线不行了

网友C:
我试过是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