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配合sbus接收机,怎么确定油门行程?

楼主(2019-02-04):
naza lite刷v2了。接收机用frsky的r9mm.,电调是40a.3508
电机
,飞越680六轴,电调行程怎么确定,以前用pwm接收机很简单,sbus不会用了
此外,我的配置,没有
云台
,硬挂山狗,8000的6s
电池
,15寸桨,重量3.2kg,是不是太重了??

网友A:
同问。我之前是PWM接收机现在换了SBUS接收机 其他没动一切正常。要是换电调也不知道怎么校准

楼主:
另外我的固件还是4.02,能否刷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