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80 v2 装F4有刷飞控

楼主(2019-02-04):
自用,原厂主板损坏,买不到了,遂用某宝上唯一能买到的F4 Brushed飞控版,加上手头有的一个Frsky XM接收,控制HCP80 v2。
飞行手感略好于原厂主板。
(F4 Brushed 用的是我改过的REVO固件,有空我会把固件放出来。直接用官方固件,自行用Resources分配引脚应该是一样的。)

改装过程很麻烦,舵机三根线分离开来,信号线焊接到MOS的输入端口,或者F4的引脚上。电源线直接并联到电池两端(或许不是最佳)
默认参数没法飞。参数见下列图片。(总的来说,P要调小,I Relax要关掉。)

p.s. 这块飞控版自身耗电很大,插着200mah的电池很快会把电耗完。
由于MOS管内阻比原厂主板小很多,因此电机的动力比原厂大。但对应的,板子重量也相对较重。
由于没去室外暴力飞行,不清楚暴力下姿态会否发生问题。

楼主:
p.s. 换F4有刷之后,前面长出来一段,原厂头罩带不上去了..............

网友:
我对这个飞机的感觉是动力和电池不给力,飞机还是好飞机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A:
我测试下来,这飞控不靠谱,特别是直升机这种复杂的飞机,飞行几分钟没问题,但是大风天飞航线,空中转圈,时间大约七分钟后,飞控的传感器就出错,接上电脑,发现姿态不停的翻滚,如果你有条件,测试一下。我用pixhawk飞控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下来,这飞控不靠谱,特别是直升机这种复杂的飞机,飞行几分钟没问题,但是大风天飞航线,空中转圈, ...

F4暂时没测试出来,但F3的确有类似的问题。长期低于100HZ的振动似乎会导致加速度传感器混乱(自稳歪),但没有影响角速度传感器。接上电脑后显示姿态没有翻滚。

Kingkong F3 Esky450 木桨 经常在5级阵风中飞行连续15分钟(包括翻滚),手动模式从未出过问题。

p.s. 飞控附近是否有电机/电调/电源线之类的强干扰源?

楼主:
更新:室外飞行情况高速航线:疑似感度(P)太高,速度太快的时候会抖动。
定点翻滚:没有问题,右侧翻的非常快,没有出现甩尾,左侧翻的速度偏慢,原因不明。
倒飞切自稳(救机):飞机瞬间满舵量翻正,没问题。
满螺距上升下降:没问题
倒飞:没问题
另,自稳在风中有点晃,原因不明。

网友B:
能不能用。有刷f3啊。就等你这个固件了。我这里好几个锤子等着修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用。有刷f3啊。就等你这个固件了。我这里好几个锤子等着修复呢

这个帖子里的固件只能用于REVO/Eachine F4 Brushed。最近不上传固件是因为百度网盘上传有问题....F3有刷用F3EVO固件,早已发布,链接 http://bbs.5imx.com/forum.php?md=viewthread&tid=1445467

网友B(2019-03-29):
楼主。问下是不是只有bf能分配引脚。inav不能分配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下是不是只有bf能分配引脚。inav不能分配引脚?

inav没用过...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