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弹---修复爆炸头千禧年

楼主(2019-02-05):
       大年初一,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天天爽飞。。。    这架千禧年是18年夏天时买的,然后在假期结束时炸的。就我的感受来说,毫无疑问,千禧年是一架好飞机。好看,好飞,好携带。。。

      当时是怎么炸的呢?夏天时飞场的草比较长,飞机无法滑跑起飞,于是就手抛起飞,前几次都很成功。但最后一次抛出去时 , 飞机突然横滚180°,而我起飞时有拉着升降舵。于是,飞机就横滚180°然后90°撞地球。。。
     之后开学就去学校了,飞机放家里半年没修。于是假期回来就修一波飞机顺便水一贴
     先看看飞机的损伤。。

          主要是机头桐木件碎裂,机身有轻微挤压伤,机翼有摩擦痕迹(擦到飞场电线导致),右副翼撕裂。。
         1. 修复机头。。
           机头的桐木件是从傻猫那买的。到货时是一片刻蚀板。建议先假组一遍,记住安装顺序和方式在上胶,不然容易粘坏。

       底板暂时别粘上。。 取出坏机头上的电机和起落架相关部件,装到新机头上。这个电机座预先没有开孔,需要自行攻丝。本来计划用自锁螺母拧在后面,但发现这个电机座是厚一些,家里没有长螺丝,就没上自锁螺母,直接拧的螺丝,强度也完全足够。。最后在把底板和电机座粘上。。

         新机头组装完成,然后就该处理爆炸头了。先用美工到削掉原来的侧板,把整个截面处理平整。刻蚀板上剩下一些边角料可以用来填截面上缺失的部分,增大接触面积,使得胶粘得更加牢固。。

        然后就该把新机头粘上去了。。我用的是UHU胶,半年前装这架机时用的,放了半年品质依旧很好。。 把两面都均匀抹上适量胶水,然后等几分钟在粘在一起。调整好合适之后把机身垂直于地面放了两天,粘得很牢固。。

       2.修复机翼。。
      先把撕裂的副翼整片切开,加入三片塑料铰链。。。

                在用丙烯白颜料把黑色的摩擦痕遮住(8说了,偷偷懒。。)

         最后的修复效果:

         然后给一下我用的电装: 郎宇2216 kv 1250                  1060桨
                                                40Aztw电调
                                               3s电池 2200mah,1500mah
                                               方向舵机是银燕14g金属 其它是银燕8g舵机
       这个电装飞千禧年完全足够爽飞,飞行速度在2212和2814之间(废话。。)。如果要更加暴力,可以上2814电机,上4s电池,不过这机子最大好像就能用10寸桨,所以要注意KV值。还有千禧年的垂尾没有特别加强过,2216飞没什么影响,上2814应该要加强一下垂尾。。
        曾经的飞行感受:千禧年是运动机。飞行时姿态很稳定,不会出现突然机翼左右晃动的情况。飞行速度偏快,但完全在可控的范围。失速点相较于上单翼飞机来说高一些,但也可以做到关油门飘降。。我这套电装原来是用来飞小赛的。千禧年相较小赛来说飞起来趣味性更强,速度更快,更灵活,可以做很多小赛不好做,做不了的动作。。。
       但千禧年也有个缺陷。。千禧年的前起落架偏软,前起落轮偏小一些,在平整的路面上飞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有些飞场只能在草地上起飞。当草稍长一点时,飞机就滑跑不起来,而起落架容易弯。。这也是当时炸鸡的一个间接原因。。 所以春节后如果没有炸机的话,我应该还会改装千禧年的前起落架,现在已经想好了方案。。

网友:
千禧年确实好机呀,手感在泡沫机的算是非常出众的。 我用2814 4s1500mah电池飞,休闲可以飞7分钟,暴力2分钟。

网友:
好手艺!新年如意!

网友A:
好飞的飞机,首飞发现无需微调,很意外。还特意定制了一块3s,7000毫安18650电池,飞了1小时落地。后来又上飞控飞到6km外山头去刷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飞的飞机,首飞发现无需微调,很意外。还特意定制了一块3s,7000毫安18650电池,飞了1小时落地。后来又上 ...

   这飞机很能飘。。

网友:
好机,真心不错,我就是用他练。很赞的机器

网友B(2020-03-24):
机头和泡沫用泡沫胶粘得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头和泡沫用泡沫胶粘得牢吗

充分接触就没问题,所以楼主用边角料填平了缺失的部分。

网友:

千禧年的前起落架偏软,前起落轮偏小一些,在平整的路面上飞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有些飞场只能在草地上起飞。当草稍长一点时,飞机就滑跑不起来,而起落架容易弯。

改了没?装大脚轮?

目前千禧年处于断档状态,复产时间未定,且飞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