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zone03和肥鲨hd3的选择

楼主(2019-02-05):
大家新年快乐。问一下这两款眼镜接收效果差别大吗?03的话比较便宜,hd3价格有点贵,而且还要买接收机。我只要。接收效果好一点,雪花少一点就好,画质要求不高。问一下该怎么选择

网友:
接收结果好,还得ev200

网友:
03没用过。hdo画质不错。ture d接收也可以

网友:
反正据我看帖子的结论,性价比大部分推荐ev200,综合效果好还是推荐hdo。

网友:
hd一代和ev200d都用过,hd视角比ev小一点。hd只支持4:3,ev支持4:3和16:9,个人习惯用16:9的效果。fatshark最让人恶心的就是自带接收跟一样,想要效果好的接收机,价格可以再买一个廉价眼镜了!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要选择一款性价比高的,那无疑是ev200d了,目前用着非常满意,画面可以切换,信号稳定。

楼主:
ev200d淘宝没有啊

网友B:
国内没卖,都放闲鱼卖了,我也通过闲鱼买的。

网友:
国内有一家的,我就是那一家买的,北 京FPV穿越机俱乐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没卖,都放闲鱼卖了,我也通过闲鱼买的。

能问一下咸鱼什么价买的吗?

网友:
这两款就选skyzone03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要选择一款性价比高的,那无疑是ev200d了,目前用着非常满意,画面可以切换,信号稳定。

ev200 可以用肥鲨的接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ev200 可以用肥鲨的接受吗

听店家说不行,没试过。

网友:
Eachine产品长的怪物一样,欣赏不来
推荐skyzone02或03
接收效果没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