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x的Y3固件问题

楼主(2019-02-05):
rt,按照以前apm的方法,给pix接了线刷了固件,但是尾舵机没有一点反应,我舵机接的7通道,是不是变了还是我需要校准什么?求解答

网友:
舵机要单独接电。pix只输出控制信号。

网友:
我也在搞,现在是主控还没调试好,pix上电校准,外罗盘能校准,但是没有方向变化,只有内罗盘的数据,老哥比现在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A(2019-03-24):
我y3做好了,可以正常飞

网友(2019-06-28):
引用 网友A:
我y3做好了,可以正常飞

问下你们的固件使用的什么固件? 我选择Tri 然后会提示请选择机架类型,但是机架类型不能选择三轴 Y3 只能选择三轴Y6 看舵机输出和电机输出也只有6个的

网友:
楼主你问题解决没,我想知道你们刷的哪个固件? 机架选择的是什么? 我是PIXhack V2 雷迅家的

网友:
我就用的y3固件,然后在机架类型里选y3就可以了

网友B(2019-08-10):
請用樂迪mini PIX  刷y3  尾端舵機(單獨供電/轉向座3D列印  某寶也有)最好14g+數位  接序是1+2+3 / 6接插舵機  (電機正反像要看機子大小而定)
小機子<450 PID要改/ 600以上不用改(默以值NO:1)  請(<450機子)自穩Roll改6.000 Pitch改6.000  Yaw改12.000
同上(Roll=P)改0.400          Pitch(P)速率改0.040            Yaw(P)速率改0.040      重點是FILT由ˊ左到右改90.000/90.000/25.000(不能Key錯喔)
同上(Roll=I) 改0.090          同上(I) 改0.090            同上Yaw(I)速率改0.040      再來是油門加速度 改/P=0.250/I=0.500/D=0.000
同上(Roll=D)改0.0012        同上(D)改0.0012                 Yaw(D)速率改0.04       油門速率要改成7.000
>450用出廠值/棒/穩

网友:
舵机需要单独供电

网友(2022-06-24):
引用 网友B:
請用樂迪mini PIX  刷y3  尾端舵機(單獨供電/轉向座3D列印  某寶也有)最好14g+數位  接序是1+2+3 / 6接插舵 ...

你好,为什么我改完之后,解锁推油,舵机在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