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support, r12dsm能让f4飞控osd显示rssi么?

楼主(2019-02-05):
r12dsm能让f4飞控osd显示rssi么?
我研究了下,如果单独给rssi一个通道,也许可以,但是遥控器固件貌似不支持。at9s控。希望能出一个新固件,话说好久没更新了。
其他模友,如果你们有解决方法,烦请指教。
给大家拜年了

网友:
可以,我at9都行

网友A:
一直都可以,辅助通道那里选一个通道调成rssi输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可以,辅助通道那里选一个通道调成rssi输出即可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没有rssi选项啊。请问你控是什么版本。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没有rssi选项啊。请问你控是什么版本。谢谢

需要刷最新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可以,辅助通道那里选一个通道调成rssi输出即可

麻烦说说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刷最新固件

刚刷了最新的,果然能调了。谢谢。顺便问一下,这个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说说怎么设置的。

br里,遥控器设置,把rssi设置你选的通道,保存就OK

楼主:
顺便问问乐迪support,什么时候能支持crossfire

网友B:
引用 楼主:
br里,遥控器设置,把rssi设置你选的通道,保存就OK

你说的方法很早就试过,显示的数字不动,和控上的Rssi数据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刷了最新的,果然能调了。谢谢。顺便问一下,这个准吗?

准,0的话再远一点就真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方法很早就试过,显示的数字不动,和控上的Rssi数据也不一样。

显示数学动。和遥控不一样,是不是单位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显示数学动。和遥控不一样,是不是单位不一样…

很早就这么设置过,可数字和控的不一样,也不知道哪个准确,所以放弃这个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早就这么设置过,可数字和控的不一样,也不知道哪个准确,所以放弃这个功能了!

至少能参考下,习惯了就好了。不用总看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