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frsky怎么设置通道反向?

楼主(2019-02-05):
rt,装的机子俯仰控制反了,想给俯仰通道设置反向,之前用futaba一键就能反向,奈何frsky系统真的太复杂找不到,查了百度估计这个问题太初级没人提过…所以在这里求问前辈们…

网友:
看来不想折腾的人还是用futaba好

网友A:
模型设置
output页面
每个通道都有一行,你一个个选,箭头就是改方向的,而且状态栏有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设置
output页面
每个通道都有一行,你一个个选,箭头就是改方向的,而且状态栏有名字

万分感谢!
我这就去试试~

网友:
mixer或output页面均可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