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天线讨论

楼主(2019-02-05):
如图,转接线的线径对图传信号有影响么?

眼罩两个天线是选择蘑菇搭配平板比较好,还是搭配两蘑菇比较好。

飞机上如图三种天线选择哪种信号比较好。
希望广大模友都说说出自己的搭配,和使用心得!
谢谢各位!

网友A:
理论上线径对信号影响不大;眼罩建议平板+蘑菇,平板指向性好,可以收到比较远的信号;机上的天线都试一试吧,哪个信号好还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线径对信号影响不大;眼罩建议平板+蘑菇,平板指向性好,可以收到比较远的信号;机上的天线都试一试 ...

我也正是因为都试了一遍才发的此贴,希望和其他模友对比下

网友B:
线就是馈线,当然有影响,只不过这么短是影响不大又不是那种一米两米的。反而是接头处的影响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就是馈线,当然有影响,只不过这么短是影响不大又不是那种一米两米的。反而是接头处的影响比较大

,谢啦
接头处是指什么地方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啦
接头处是指什么地方呢?

接头有插损的,这是无法避免的。
所以许多高频插头都有镀上一层工业金。
至于馈线非天线振子部分的长度最好是波长的整倍数。直径越大作为振子使用缩短系数也越大,线损也越低。
采用双天线还要考虑互相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从GP换平板又或者蘑菇头天线就好或不好。
综合这几样因素才好考虑一个较优的接收天线系统的 。
当然,业余条件下又是玩的无所谓,有时间多试几种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头有插损的,这是无法避免的。
所以许多高频插头都有镀上一层工业金。
至于馈线非天线振子部分的长度最 ...

明白了,谢啦!

网友:
转接线越粗越好吧
双接受一平板一蘑菇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