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国产顽皮龙玩具攀爬使用一年心得

楼主(2019-02-05):
一年前看模型群里有发顽皮龙攀爬的照片,看一下价格比玩具还便宜,所以入手了一辆kit版本的,花费了一个多小时组装,发现装出来还挺像回事儿。之前有看过大神自己喷了汽车漆,全车灯光之类的,很是牛逼,(反正我是没喷过漆)。玩了一段时间发现车桥齿轮会跳齿,磨损很厉害,所以升级了全车桥铜齿轮,再加垫片调整一下就没有虚位了,剩下的地方,个人认为没有升级的必要,包括传动。

  这车毕竟小,所以平时无聊了可以改动玩玩,前前后后改了很多次吧,包括后面的龙门架都有改过。下面跟大家大概分享一下吧!
   首先是舵机拉杆,减震器和车桥齿轮盖都喷了红色,轮毂喷了黑色,看着动感一点。
    其次是做了可开机盖,机盖活页是用宽橡皮筋做的连接,为了达到松开机盖会自动关上的效果,另外机盖上下共用了4颗强磁做机盖扣,松手会有啪的吸合声,很像真车关机盖的声音。
   下一个地方就是内饰,我切除了左门板,用9G舵机做了方向盘联动,档把就是车子的开关,仪表盘是一个电压表,可以实时显示电池电压。为了更好的低速能力更换了320A有刷电调,去掉外壳,做硅胶防水。刚好可以和电池一起塞进后设备盒里。
   接下来就是这车的小亮点了,前后双绞盘。因为帖子有图片限制,所以在评论区接着分享。

楼主:
前面的绞盘,经历了两次的折腾,第一次是用9G舵机(由于以前没有拍照所以没图)改的,后来发现体积大,不美观,所以改为了现在的N20减速电机,驱动板使用修改电路后的9G舵机电路板,左右无限旋转+中位,配合绞盘拖动整车没任何压力。并且绞盘电机是用螺丝固定在前杠里,可以快速拆下维护,不过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不知道用什么线才可以更仿真耐用。图里画圈的胶带包起来的就是修改电路后的9G舵机板了。

网友A:
小白 也在关注这个车 不明白为什么RTR和KIT是一个价格

楼主:
然后就是后挂钩绞盘了,后挂钩绞盘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多大的用处,只是不知道后面放什么才好,但可以当拖车绞盘或者后救援绞盘,是用9G舵机,切除舵机限位,修改驱动电路板后可以无限旋转,扭力够用。绳子还是同理,不知道用什么才可以达到仿真耐用的效果。

楼主:
还有遥控器,我用的富斯i6板控,切了前机盖就是为了装接收机和绞盘驱动板,也方便维护。

楼主:
还有就是自己做了全车电设防水处理,不管玩水还是玩雪玩泥,都很放心没毛病了。还有就是分享一些偶尔出去玩拍的皂片了

楼主:
最后再用爱车收尾,关于皮皮龙所有部件的测试视频,在我的快手主页里都有,欢迎各位大神前来拍砖(id:213649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 也在关注这个车 不明白为什么RTR和KIT是一个价格

我记得RTR版本用的是非比例控制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RTR版本用的是非比例控制方式

不管怎么样 那也不能是一个价啊 不知道硬件上面差了什么

网友B:
快手小哈 快手小哈      新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手小哈 快手小哈      新疆的

哈哈哈,是兄弟没错了

网友:
你可以用铜线拧成一股绳 我就是用的手机数据线剥掉绝缘皮漏出铜丝拧到一块

网友B:
手机数据线里有四根线红黑白绿 用两根线就行了 用四个线太粗了 绞盘轴装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数据线里有四根线红黑白绿 用两根线就行了 用四个线太粗了 绞盘轴装不下

你说的方法我用过,但是反复使用后会出现断裂的现象,很麻烦。

网友:
怎么做防水啊

网友C:
大力马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力马鱼线

想要黑色的线

网友D(2019-06-26):
求改舵机驱动板后连马达可以无限旋转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改舵机驱动板后连马达可以无限旋转的方法?

我想用360度舵机里板就可以实现

网友:
专业订做齿轮  加我微信zhf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