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微雨燕+runcam tx200u 物理连接的螺丝是什么规格?

楼主(2019-02-06):
如题,买了兔机249+,出厂图传占了接收机的位置。想改在摄像头后,发现微雨燕原装螺丝特小,请问是什么规格?希望大通,如果出厂不能把图传改位置,那带个螺丝,方便客户自己改,谢谢

网友:
好像买不到,  可以用4~5MM长的塑料套管(原装是5MM)放在摄像头与图传之间, 再用长点的螺丝拧紧,效果是一样的 ,  厂家说把摄像头放在飞控上是为了降低炸鸡成本

楼主:
塑料管好说,螺丝是什么规格?m1.5, m1?感觉比m2小。所以,如果厂家觉得按到飞控是安全,但是最好把那个配件一起发过来。

网友A:
不是公制牙,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公制牙,无解

大力出奇迹?